1/18 1253mm APHRODITE 建造记

楼主(2022-12-05):
一、序言
  APHRODITE游艇,于1937年由珀迪船务公司为美国金融家Jock Whitney建造。

   二战时,Whitney将船捐赠给了政府,并被用作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辅助船(CGR-557),主要任务是运送罗斯福总统往返于哈德逊河上海德公园的家中。
  60年代末,阿弗洛改为名“MOONFIRE”,几经易主,日渐残旧,停靠在岸边。2003年秋,布鲁克林造船厂对阿弗洛进行现代化改装修复。2005年10月,阿弗洛被重命名为APHRODITE。

  原来准备自己设计并切割板材,船体上层用原木(柚木、沙比利或樱桃木)激光切割制作,但打听下来,原木板件外加工难度较大,质量难以保证,最终还是购买了一叶知秋店里的1/18的沙比利木版套材。制作完成后全长1253mm,带完整舱室内构,预计制作时间一年,开个贴挖个坑慢慢填。

  购买的套材内包括椴木夹板船体、沙比利原木的上层建筑和舱室内构、光敏树脂3D打印件、灯光电路、蚀刻片、水贴、五金件等,细节丰富,尺寸精准,用料考究,看得出套件开发者的设计、选料非常用心。
  这次制作,我会尽量详细的记录过程,并介绍一些我在制作时使用的工具和辅料,抛个砖,与各位模友交流一下经验,共同提高模型制作水平。对于制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也会一一指出,希望开发者进一步提高模型套件的质量。

网友:
前排站位

楼主:
二、救生艇的制作
  大船未动,小船先行,套件中的3D打印件需要订制,在等待打印件到货的漫漫日子里,先做个救生艇练练手。
  套件内提供了3D打印和原木肋板的两套救生艇,3D打印的制作难度较小,但还原度不高,所以直接用原木肋板的版本制作。
  考虑到沙比利木较硬,用来制作船体蒙板不易加工弯折,所以这次用1毫米的桐木片,使用染色剂染成沙比利色后,再裁切成4毫米宽的小木条制作蒙板。

  搭建船体时,在套材内找不到船艉板,在制作说明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所以就用染色后的桐木板做了一块,下图中红圈的部分。

  蒙板木条需要用水泡软后再进行切割和弯曲型,用401胶水粘合到船体上。由于蒙板浸泡后含水,遇到401胶水很快可以粘合到船体上,所以粘合动作一定要快。粘合蒙板时用胶量要小,避免蒙板外侧粘上胶水,颜色变深影响美观。染色后的木条,涂沫过胶水的地方无法被再次染色,所以用砂纸打磨多余胶水时要小心,避免过度打磨造成色差。

  这条救生艇的蒙板应该从船舷开始逐条向船底合拢,可以参考原船照片:

  我制作时从两端向中间蒙板是错的,见下图红圈部分。正确的蒙板次序应按下图箭头方向依次进行。另外,蒙板制作应左右对称着来,也就是左侧蒙一条,右侧蒙一条,如此反复。这样做船体不会因受力不均而变形。

  蒙板完成后,对凹凸不平的地方稍作打磨(下图红圈部分),但打磨后蒙板染上的颜色也被打磨掉了,所以要再次染色补色差。

  补色完成后的蒙板,现在漂亮多了。

  然后对肋板、加强筋上因激光切割余留的黑炭进行打磨。

  安装脚踏和船舷上部的加强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实这条加强筋应该先于蒙板进行安装,但套材提供的这个部件太脆了,轻轻一碰就断,所以后装避免麻烦。

  安装甲板和座垫后,这艘小船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后面还需要喷光油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A:
APHRODITE游艇 :请教一下在哪家买的套材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
期待成品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HRODITE游艇 :请教一下在哪家买的套材

某宝 尘沉一叶知秋 家的,不过店里已经搜不到了。我买的这套是直接问店家要的尾货。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没话说。

网友:
吃瓜占座看大片

楼主:
三、龙骨肋板、船艏船尾的组装
  套材提供了船艏和般艉两个3D打印件,其中船艉打印件需要预安装舵套和排水管,否则装上船体后很难操作处理。
  船艉打印件太薄了,一不小心就摔碎了一块,只能用胶水把碎片粘上,待船体蒙板完成后用玻纤布再加固。

  安装完排水管和舵套的船艉部分。

  船艉3D打印件上的压水条也需要先处理掉,否则蒙玻纤布时不好处理,准备船壳打磨后再补上。

  套件内的龙骨由好几个零件组成,需要逐一粘合。

  船头的打印件安装时裂开了,用环氧胶补了一下。

  出轴口、船舷的3D打印件也逐一粘上。

  粘合时,木结构部分用太棒II,3D打印件用安特固慢干型AB胶。

  套件的肋板设计得太细了,一不小心就掰断了几处的肋板和加强筋,希望商家以后有机会改进下。

  肋板、龙骨、加强筋和船体3D打印件安装完成。

网友:
期待大片继续

网友:
首先要感谢楼主提供这么详细的说明,附带用的胶水牌子都给出来了。会一直关注楼主的进度。

网友:
大工程,考验技术和耐心。

网友:
船头船尾用了打印件,造型工整,蒙皮的时候轻松多了。

网友:
大片继续看

网友:
论设计 一叶确实是一把好手

楼主:
四、船体蒙板
  船体蒙板从船底、船舷两边同时开始向中间合拢,和小船一样,仍然需要左右对称着蒙,防止受力不均船体变形。蒙板仍然用401胶水,比502好用多了,粘合快速牢固。

  蒙板时,在肋板用燕尾夹+回形针固定牢蒙板,这个方法是从做帆船模型的模友那里学来的,比大头针好用多了。

  合适的胶水和工具,大大提高了效率,4个小时已经完成了近1/3的蒙板工作。

  船尾接近船舷部分的蒙板,木条弯曲弧度较大,需要浸水软化木条后再粘合。

  船艏底部的第一条蒙板侧边需要打磨出斜面,使木条更贴合龙骨。

  蒙板合拢处的木条首尾端,需要切出税角来贴合空隙。

  经过3天,共计10个小时的奋战,船体蒙板终于完成了。接下来打磨加固船体的力气活,希望一个月能搞定吧。

网友:
总算有人发 阿芙洛的帖子了 希望不要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