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陀螺仪+futaba控感度调整问题

楼主(2022-12-06):
退魔多年,最近回归,一切清零开始。已经搞不清楚MB陀螺仪上的尾舵感度调节,与futaba控上的陀螺仪感度调节之间是什么关系了。我的意思是:MB有尾舵感度旋钮,futaba遥控器上也有尾舵陀螺仪感度设置,那么2个设置应该怎么协调调整。请大侠们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只调整遥控器的感度,陀螺仪的感度旋钮不动,因为之前试过不动遥控器的感度直接调陀螺仪的感度旋钮貌似没作用

网友:
遥控上是锁尾感度,一般360级我avcs模式调到65。陀螺仪上的旋钮是灵敏度,我放在中间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