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迪903电池问题

楼主(2022-12-06):
请教一下。我这边优迪903的电池是原版 11.1V 2200MAh  30C的。 在某宝上看到的优迪升级款电池是11.1 V 3300mh 60c 的。如果我换了升级电池,马达会不会有危险啊。60C的转速相当于加了一倍。搜索
复制

网友A:
你把基本的东西都搞错了,电机转速只和电压相关。电压*电机KV值就是转速。电池的放电C数代表的是电池的放电能力。 2200MAh  30C就是最大2.2*30=66A的放电能力,3300mh 60c 的就是最大198A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基本的东西都搞错了,电机转速只和电压相关。电压*电机KV值就是转速。电池的放电C数代表的是电池的放电 ...

多谢。不好意思新手理解有偏差,这回理解了。献丑献丑。
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