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玩固定翼问题

楼主(2022-12-06):
飞翼机型。固定翼v4.3.1,整机完成初步安装,完成舵面,电调,水平校准手动模式下舵面全是正常的,包括打舵都是正常的
地面测试时一旦启动自稳或者FBWA模式,舵面就会全向上动作(抬头动作),此时晃动飞机,舵面均有相应动作。切回手动时舵面回到中位。

请大神指教

网友:
你看下气压计高度对不对,如果气压计高度是负值就会这样。一般室内没星有这种可能

网友:
重新其他固件设置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自稳模式下的参数设定,有些出厂时的确带了舵量,修正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自稳模式下的参数设定,有些出厂时的确带了舵量,修正下即可。

不知道算不算解决首先重新恢复默认参数,后来问题变化了。自稳模式下如果副翼正确那么升降方向是反的,修改参数后升降方向是正确的,副翼方向是反的

官方给出的安装方式是左边副翼接2号输出,右边副翼接1号输出。后改变方式把1,2对调,现在自稳模式下的反应全部正确

另外,舵机是银燕的老货了,可能本身有点小问题

网友B:
夏天同款故障,重新刷固件后故障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同款故障,重新刷固件后故障消除。

谢谢关心,把1,2对调后解决。换句话说不按照官方的接线方法。已经试飞,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自稳模式下的参数设定,有些出厂时的确带了舵量,修正下即可。

大佬,今天试飞了,把1,2通道对调,FBWA,盘旋都没问题
走航线的时候我的巡航速度设置为19,最大油门85%,巡航油门30%,高度100m。实际速度却有23,而且听油门的声音很高,电压掉的很厉害。数传显示我是从167m进入航线的,按理来说不会用到太多的油门吧?请指教

楼主:
已解决,巡航油门太高,设置22%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