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船模如何选择?

楼主(2022-12-06):
新韭菜来了,1000预算,入门的无刷船如何选择?我玩航模,3S以上电池都有,遥控器接收机也都有
就是来请教各位大佬,1000以内,PNP的船有什么推荐?这三个选哪个?
还有双体船和单体船有啥区别和优劣?双体船不容易翻船?

网友:
都不错新手选择帖子很多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怎么看的都是塑料船壳的,玻璃钢起步啊!

网友A:
双体cat相对来说更适合跑速度,单体o艇更不容易翻,然后单双体好像是都有带自翻功能的,带自翻的玩起来省心点

网友B:
我建议你去闲鱼买一条MINI MONO船不含电调、电池控只要300块,最主要的是这MINI MONO带自翻仓,翻了可以自己翻回来,免除捞船的烦恼。这条船是入门MONO1最好的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体cat相对来说更适合跑速度,单体o艇更不容易翻,然后单双体好像是都有带自翻功能的,带自翻的玩起来省心 ...

双体船可以自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去闲鱼买一条MINI MONO船不含电调、电池控只要300块,最主要的是这MINI MONO带自翻仓,翻了可以自 ...

mono1是船型?还是级别,求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o1是船型?还是级别,求科普一下?

船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o1是船型?还是级别,求科普一下?

MONO1是类似F1的意思,不是特指那种船型,只要满足MONO1的要求就可以参加MONO1比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体船可以自翻?

欧兰斯那个双体我记得是写了能自翻,但是我没有实际行不行不知道。欧兰斯那个大o艇我有,没有打孔,都能翻,他那个双体我看有打孔了的,估计能行。在请教个问题,一般那个打孔的位置,是不是叫防翻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兰斯那个双体我记得是写了能自翻,但是我没有实际行不行不知道。欧兰斯那个大o艇我有,没有打孔,都 ...

一般船体左侧和尾部有开孔一般就是自翻仓

网友C:
入门难道不应该从一条慢一点的小拖船开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门难道不应该从一条慢一点的小拖船开始么

我还有玩水上飞机时救援的风动船呢,都可以跑的贼快水上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有玩水上飞机时救援的风动船呢,都可以跑的贼快水上漂

风动救援船没见过,但看过别人玩水上飞机,这个要有点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动救援船没见过,但看过别人玩水上飞机,这个要有点水平

水机都是上单翼,而且水上降落不会弹跳,简单

网友:
飞轮ft011/012,优迪903,伟力的都不错,在1000元以内,速度都可以上60公里

网友(2023-01-31):
才看到这个帖子,说说我的一点点看法
1:刚开始玩船模,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上马就玩玻璃钢船体的,也不建议玩MONO1,那是可以跑速度可以参加比赛的,玩玩休闲,玩个一般的就可以了
2:不要玩双船体的,样子丑陋,还不一定能跑的快(船体阻力问题),可能不容易翻船,但是翻了就麻烦了,没有自翻功能的,就是有因为船型的问题可能也很难自翻过来。
3:休闲玩,计划1000银票内,建议玩玩飞轮FT012,不建议FT011.  这船有自翻功能,不怕翻船,速度都可以上时速60上下。012长只有46CM,携带方便,用的是450级别电直外转无刷马达,KV3500,飞轮原装的电调具备快速反应功能,所以可以利用外转马达的惯性使船翻身,且这个012的电调只用了40A的水冷电调。  011用的是60A电调,船长65CM左右,也是外转无刷马达,KV2400,需要上4S电,是电老虎,马达比012的马达大了一圈,说不上是什么型号的。
4:飞轮的这船用的非常简单的枪控,没有电调(也就是枪控中位点)的调节功能,是产品设计好的自带中立,加电后自认中立点。要是你不喜欢这样的控可以换自己的好点控和接收机就OK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011的马达

无刷马达28.4

网友:
首先你要把感念弄清楚在给自己定位,你是要玩哪个类型的航海模型。仿真比例RC还是你上面发的竞速类 的,还是静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