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CT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2-12-07):
飞机是富丽x360,电调好盈60 V4,vlink neo。
今天刚把陀螺仪换上去,电调设置的是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该模式油门5%电机会启动(之前用的是精灵储存模式,因尾巴有金鱼尾,换到线性油门模式尝试下),今天将开关拨到Motor auto电机转动了(我看控上显示此时油门是0),转速不快,赶紧拨到Modor off随即停止。控上熄火开关我是设置的2#键的,从下到上Motor on,Motor auto,Motor off,为什么在Motor  aoto电机会转呢?难道是因为选择了线性油门模式。飞700时用的精灵存储,拨到Motor auto电机也不转,感觉和Motor off作用是一样的,都是熄火。

望大神解惑。

网友A:
油门没效正

网友B:
这陀螺仪比整架飞机都贵,楼主得多不相信别的陀螺仪啊

网友C:
线性油门不会存在你这个情况的,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或者拨开关的时候给了油门信号了,要不然电机不可能转的,再一个,看看通道的监视器,拨开关的时候油门通道是不是给出信号来了。由于没有这个遥控,上述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没效正

感谢,我确实没校准油门行程,我校准后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陀螺仪比整架飞机都贵,楼主得多不相信别的陀螺仪啊

这样布线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油门不会存在你这个情况的,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或者拨开关的时候给了油门信号了,要不然电机不 ...

没校准油门行程,我再试一下,感谢!

网友D:
与楼主 同款  陀螺仪和电调,,校准油门行程后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我的解决方式
再次校准油门行程   然后插设置卡进去,定速设定存储定速   bank 1调50油门,起飞悬停20秒,之后就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很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陀螺仪比整架飞机都贵,楼主得多不相信别的陀螺仪啊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反正我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楼主 同款  陀螺仪和电调,,校准油门行程后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我的解决方式

感谢丛大师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陀螺仪比整架飞机都贵,楼主得多不相信别的陀螺仪啊

你还管别人用什么?

网友:
一匹小马给它配了个金鞍

网友:
我的所有飞机只有MOTO OFF 和ON.没听过AUTO

网友:
那是idle,怠速,其实就是为了玩熄火降落的,idle切run,瞬间启动,无缓启动,而切到0ff,再回到run,有缓启动,熄火降落,垃圾mikado

网友:
接收机比飞机贵

网友E:
Vbct要出新款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布线方便点

K8还不够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Vbct要出新款了吗

对 evo 明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