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微型摇臂攻丝机

楼主(2022-12-07):
气弹簧两个支点固定在摇臂的活动轴心,不会计算气弹簧压力,想使用0.5公斤力轻轻下压,谁会计算帮个忙啊,谢谢

楼主:
气弹簧固定孔中心距180

网友A:
一个手电钻能解决的事

网友B:
如何保证下压后是垂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保证下压后是垂直的呢?

垂直没有问题,中心会移位,参见成品悬臂攻丝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弹簧固定孔中心距180

他用的双连杆,所以是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手电钻能解决的事

手电钻啥的都有,就是好玩

网友:
有点不太理解。按图上画的,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攻丝机以一公斤压力往下压,也就是直接掉到底下?
感觉不操作的时候攻丝机应该提升到最高位,轻轻能拉下来。
乱用三角方式计算,假定角度15度,要4-5倍的机头重量,约10公斤的气弹簧

网友:
这个设计的确别出心裁,工件不能夹住,否则会断丝锥,不用的时候机头会扎下来,戳伤工作台

网友C:
我做了个类似摇臂钻结构的攻丝机,零件加工完了,等整机装配。

网友D:
用拉簧(作用方向和撑杆相反},成本低,方便调整,气压撑杆很难做到恰到好处的下压力,基本上都太大,攻小牙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个类似摇臂钻结构的攻丝机,零件加工完了,等整机装配。

期待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拉簧(作用方向和撑杆相反},成本低,方便调整,气压撑杆很难做到恰到好处的下压力,基本上都太大,攻小 ...

谢谢提醒,考虑下

网友:
这个结构当下压时攻丝头位置会变化,要改动一下

楼主:
这只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