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求助

楼主(2022-12-07):
前几天飞固定翼FPV因为没有GPS,飞机上天就忙着看屏幕,飞机飞哪都找不到。差点飞丢了。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只装GPS的系统。飞的FSM家的PA18,本身带有陀螺仪,只需要知道飞机和起飞点位置即可。

网友:
有啊很多,飞控闭源的简单,接GPS搜星定位后,可以自动返航。可参考商品飞控例如:司南的麻雀飞控或者进阶的SN等,然后就是开源的就不用说了功能强大。

网友A:
这个很多啊,有那种单独的PGS模块,也不贵,用手机APP

网友B:
闭源的话司南的麻雀就挺好的,开源的话就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啊,有那种单独的PGS模块,也不贵,用手机APP

有没有关键词,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源的话司南的麻雀就挺好的,开源的话就都可以了。

麻雀是飞控嘛,我看看只想要GPS。飞控我飞机上已经自带了一个陀螺仪

网友C:
非凡科技有一款 穷人osd 百十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凡科技有一款 穷人osd 百十来块钱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去咸鱼上搜索儿童定位手表,20元钱,自己手机上在安装一个app,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雀是飞控嘛,我看看只想要GPS。飞控我飞机上已经自带了一个陀螺仪

你是想要一种可以在osd上显示当前的回家方向和距离的东西吧,这很好整,随便一个F4就到飞机上就可以,要是不想折腾飞控就搞一个非凡osd,七八十还不算太贵;不过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东西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了。我以前用过,挺好的一个小东西,osd的显示页面可以设置中文,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连电脑设置,全都得按那一个键子,不过设置好以后也不用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要一种可以在osd上显示当前的回家方向和距离的东西吧,这很好整,随便一个F4就到飞机上就可以,要 ...

感谢,非凡的OSD S2,已经买了。等到货研究。我才发现我原来的550多轴上还装着一个N2,只是时间久了直接忘了还有非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