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aja5b汽油车大油门熄火

楼主(2022-12-07):
前两天发帖得到坛友的热心回复搞好了油管,现在又出新问题了:小油门车子能跑,但是想跑快点,油门稍大一些就熄火了,热车更严重,不知该检查哪里?油管新换的,化油器清洗过,我的机油加的比较多,应该大于1:20了,会不会是机油过多了?但自己笨想机油多了就是烟大点,不至于大油门熄火呀

网友A:
调大一点高速油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大一点高速油针,试一下。

谢谢指点,高速油针在哪里?

网友B:
化油器上有两根油针,H是高速油针,L是低速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上有两根油针,H是高速油针,L是低速油针

刚刚出去试调了一下,无论调进去还是调出来都是那样,感觉原位置持续时间最长,油门可以稍大一点,其它位置都比较严重,有的刚一加油就熄火。目前把油门调到限制15%可以玩十来分钟,然后就慢慢出现无力,熄火频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出去试调了一下,无论调进去还是调出来都是那样,感觉原位置持续时间最长,油门可以稍大一点,其它位 ...

换进口化油器

网友C:
加油门熄火的话要把低速有针调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门熄火的话要把低速有针调大一点

就是逆时针拧吧?我这个不是一加油就熄火,而是跑的稍快一点,时间长一点之后,加油门大于大概25%之后容易出现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