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自制分度盘

楼主(2022-12-08):
之前已经买过一个分度盘花了0.7k,是5寸盘,立式安装的时候在我的小铣床上有点大,想少花点钱diy一个,但是全部零件自制的话时间精力不够,想通过购买部分现有机械配件,然后通过diy适配组合起来,目前找到一些配件,想咨询一下大佬们的看法

这个直柄转锥孔变径套的尾端是扁口,直接拿来用的话需要自己动手加工一下。

蜗杆减速机的芯轴是通键槽通孔,最小型号内孔14,中间型号25(价格200以内),可以定制或者自己加工一个直柄法兰盘,把刻度环跟法兰盘适配固定,柄端加工螺纹,法兰盘面钻孔用于安装三爪/四爪卡盘,用螺母把法兰盘的后端面,跟减速机通轴的端面压紧固定,用这样的组合方式制成一个简易分度盘,个人感觉应该是可行的。
如果采用通孔定心的方式,可以考虑定做一个外径25内mt2孔的变径套,或者买现成的变径套,自己拿来加工一下。
由于本人没有机械设计制造的学历和经验,想请各位机械大佬指点一下: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还有哪些不足之处需要改正。
恭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楼主想达到什么要求?想花多少钱,可能这个才是重要的内容吧。
看到楼主想用这个蜗轮减速箱,我就知道楼主的要求不高了,因为这个减速箱的回差好像有1-4分的样子,不知道楼主对于这个能不能够承受?
我也有自己做的想法的,实际上要求不是太高,也不用重载,所以想法就是用电控的方法,最简单就是步进电机加一个减速器,可以是蜗轮蜗杆的,也可以是同步带式的,当然最好是谐波减速器,这种是没有回差的,而且有自锁作用,不过价格有点高了,所以我买了一个小的蜗轮减速箱,直接带57步进电机的安装法兰的,也买了个小卡盘,实际上就是一个A轴了,这样一来就一切搞定了,不过还没有组装好,主要就是小卡盘的安装轴的问题,网上买的轴后端太短了,买到一款后端14的,但只有25长,减速箱的轴前端有键槽,如果用这个轴,中间没有通孔,前端还要自己车丝,用前面的那个短的,后面就要再加一个接杆拉住,各有千秋。
我感觉这种方案是最好的了,A轴有了,分度头也有了,一举二得,价格也不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楼主想达到什么要求?想花多少钱,可能这个才是重要的内容吧。
看到楼主想用这个蜗轮减 ...

多写指点,我对这个回差倒确实不了解,做这个的想法就是精度要求并不高。偶尔在一些比较小尺寸的轴杆类零件上铣圆弧面或者分角度开槽,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还得用自己原来买的专用分度头,那个分度头尺寸略大一点,每次安装调试比较麻烦,所以想自己做个小尺寸简单用一下。你是玩数控比较精通我没研究过数控,动手能力也比较差,就是用手动机床偶尔做点东西。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用这预算改数控多好,就算改数控不成功也能得一个自动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用这预算改数控多好,就算改数控不成功也能得一个自动走刀

不懂电气和数控技术。

网友C:
感觉不如卖了大的分度头,换个小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如卖了大的分度头,换个小的靠谱。

不好卖那么重运费太贵,而且赔钱多了还不如自己装个小的划算

网友D:
象这样D一个,可能比买个新的贵,建议楼主在闲鱼上面逛逛,二手的便宜点,要是想享受D的乐趣,那就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这样D一个,可能比买个新的贵,建议楼主在闲鱼上面逛逛,二手的便宜点,要是想享受D的乐趣,那就D吧。

闲鱼看了好久,基本上都是200尺寸的,我想搞个小尺寸的找不到,最低配的话买30或者40型号的减速机,自己加工14/18轴心然后焊接法兰盘,200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E:
没有搞清楚楼主是想要个分度头还是想要个回转工作台。两者精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搞清楚楼主是想要个分度头还是想要个回转工作台。两者精度不一样。

回转工作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转工作台

那没有问题的,有刻度就可以了,刻度做的标准一点。

网友:
不够麻烦的,卖掉手里的,再买个合适的更简单

网友F:
减速机回差大,

只是做分度用,装个精确的刻度盘,转到位置锁死再铣,倒是能将就用。
但是如果做回转台用,一边回转一般铣削,做一些大弧形孔、或镗轴承位之类的情况,就会很容易扎刀。

直柄变径套的外径不是精确的,装配时容易导致卡盘不在中心。
自己车的话,内锥和外圆同心,很难做到。
当然,如果能接受5丝以上误差,那就无所谓。

回转工作台买那么贵,不是没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速机回差大,

只是做分度用,装个精确的刻度盘,转到位置锁死再铣,倒是能将就用。

多谢指点

网友:
真心不推荐diy这个,咸鱼二手也就2-300 块,diy的乐趣在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像分度盘这种东西不值得

网友:
分度头,回转台,可以用数控,蜗杆减速机大点,有42、57、60电机用的高精度减速机,二手也就30~60元一个,再买个二手57步进也就十来块一个,驱动也十来二十块,再买单轴控制器,几十块,就完成了。想转多少度就转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