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s打印机与3d打印技术体会

楼主(2022-12-08):
去年夏天,终于按捺不住,入手了自己第1台打印机纵维立方的mega-s。由于自己的目标比较明确,是用3D打印零件的方式替代钣金件或部分机械零件,辅助用于机床加工,所以没有花更多的时间研究自己组装,而是买成品机,然后根据需求进行改进。

刚入手的时候,样子还比较整洁。没有乱七八糟的接线。
我的目标很明确,是要打印聚碳酸酯,就是PC,之前看过老外做的测试,聚碳酸酯是目前各项性能最好的单体(非复合)线材,各轴向抗拉强度都比较高,表面硬度也比较好,简支梁冲击韧性也非常好,热变形温度113度,打印件夏天放在车里太阳晒也不会变形。

而且这种线材的打印条件,也是家用级打印机的临界点。打印温度250~270(家用机打印头最高260度),热床温度100度,最关键环境温度需要50~70度(需要制作保温箱并安装热源保持温度),而且还要80--100度退火。由于很多打印机不管是成品还是自己DIY的,都采用了打印件作为机器的构件,而很多普通线材的打印件都难以承受60-70度以上的环境温度,所以我机器组装好,很快制作了保温箱,在保温箱里进行了打印并“烤机”,很快部分零件就热变形了。

使用电热扇加温控器,最高测试机箱内温度75度。很快注塑件直线轴承座和滑块就over了,而且由于厂家成本原因,原机驱动模块使用的tmc2208,步进电机工作噪音

太吵了,把驱动模块换成了tmc2209,又换了静音风扇,世界又变得安静了。

到了这一步,基本上就处于很完美的工作状态了。在b站学习了很多打印机教程之后,也知道了i3龙门结构的3D打印机精度也就到头了,剩下能做的就是给步进电机,增加闭环控制电路板,尽可能的减少整体尺寸误差。虽然我是电气小白,但好在卖家的说明书写的非常详细,并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持,成功搞定,虽然中间接错线烧坏了一块板子。

至此所有的硬件改装全部完成了,也算是进化到了mega-s型号打印机的终极形态了后来看到b站有人给这款机器刷了固件打印速度飞起来了
机器调校好了,直奔主题打印pc线材,由于打印温度高,再加上环境温度高,反复测试了打印速度,挤出流量,回抽速度,回抽距离等等各种设置,终于掌握了材料的特性,并和机器的性能完美结合。

PC线材打印之后需要热处理退火,官方推荐的是在70度6小时,100度4小时退火,需要恒温箱,我没有买恒温箱,而是用一个纸盒子里面粘了两层铝箔胶带,扣在了热床上,把热床加热到102度,退火效果也非常好。

最终确定了polymaker的polymax  PC线材为最佳选择,打印出来成品之后还进行了一些破坏性测试,以检验打印件是否能替代钣金零件。

不会发视频就发个截图吧,把打印件放在钢板上用铁锤砸,填充10%的打印件还是挺抗砸而且打印薄壁件的韧性也非常好,打印出来厚度1.9mm的滚针架可以反复弯曲

后期进行了破坏性实验和打印层的受力分析,发现了一些问题,向线材厂家反馈并得到了技术指导完美解决。

在厂家工程师的指导下,调整了切片软件的设置参数,增加了填充重叠率,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买了打印机开始改装,然后尝试打印PC耗材,并学习切片软件的设置和sw建模,历时一年多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最后说说个人感受,前期准备工作,尤其是预先学习必不可少,做足功课才能少走弯路。3D打印技术是需要机器,线材,切片软件,三者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好的线材不但性能要好,而且要保持质量的稳定,我去年买了今年买的线材,打印参数不需要调整就可以实现,很稳定的打印效果。而有些便宜的不靠谱的线材一批次跟下一批次,有可能性能都不一样质量不稳定,需要微调某些参数。机器也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进行校准。

有些情况下,机器固有的设计缺陷和误差,无法完全消除,只要熟悉掌握它的特性就可以。
切片软件是将机器和线材完美结合,并实现图纸最佳效果的系统,可以看作是3D打印技术的灵魂,同一台机器和线材用不同的切片软件做出来,效果真的是不一样。我目前用的最顺手就是prusa slicer,基本上别的软件就不用了,没有用过这款的软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功能很强大,其专家模式可以设置的非常细致。
说一点打印过程中的技术细节,热熔打印尺寸精度略有差距,尤其是一些小孔或小圆柱体,最好先打测试件,直径逐次增加或减少0.1差值,打印出来测量再确定最终图纸数据。
有些零件可以分型打印再组装,因为有些复杂形体难以一次成型,而且要增加很多支撑,悬垂或桥接打印出来容易尺寸误差较大,建议尝试分别设计几个便于打印的零件,最后再组合起来。
如果想要3D打印的零件,较好的强度和层间粘结力(z轴,打印垂直方向),单单设置0.1层高没有用,还要考虑线材的熔融结合能力,说白了就是打印速度不能太慢(打印速度太快,反复的启停动作会造成打印头的晃动,影响打印精度,这需要反复测试,确定自己机器最佳打印速度等各种参数),因为打完第1层再打下一层的时候,如果打印时间比较长,那么第1层和第2层之间的温度差值较大,很难粘接在一起或者是粘接力下降,可以尝试逐步调节冷却风扇的转速来实现。
注塑零件的整体结构性强于打印件,尤其是这z轴抗拉强度大,是因为注塑是熔融的液态塑料,进入加热的模具内,然后冷却凝固成一体,其成型过程是连续性的,而3D打印可以看作是逐层注塑,那么层与层之间出现了较明显的温差,就会造成层间粘接力下降,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尺寸精度,打印速度不能过快,适当调节冷却风扇速度和保持一定的环境温度,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个要根据线材的具体技术指标,环境温度过高也会造成打印过程中的坍塌,热变形等不利情况)。
补充一点,就是有些打印的时候,尽管线材也烘干过了,但是模型内腔拉丝情况比较多,可以尝试在切片软件中设置,避免跨过轮廓来解决,虽然会增加打印时间,但是可以有效避免模型内腔拉丝。
现在就想到这么多,希望能给还没有入手或者刚刚入手3D打印的朋友以参考,并感谢之前大佬们的无私分享,欢迎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3D打印机不一定非得要改闭环控制电路,因为目前的品牌打印机其线路抗干扰能力也做得比较好,基本上不会出现丢信号的现象。
我之所以增加闭环控制,其实也算是一种尝试练手。从控制原理上来讲,控制板通过控制模块给步进电机发出工作信号,比如说Z轴需要上升10毫米,根据丝杆2mm螺距转5圈,但是控制板只管把信号发出去,并不知道步进电机是否带动丝杆旋转了5圈,闭环控制板的作用就是检测步进电机的工作状态,信号反馈给控制板进行核对。
我没有学习过数控技术,但是想把自己的车床和铣床改成数控,正好拿3D打印机练手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
不错,特别是对那个滚柱保持架感兴趣

网友:
值得记录的路程,也很有参考作用

网友A:
”在厂家工程师的指导下,调整了切片软件的设置参数,增加了填充重叠率,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好!填充重叠率设置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经验之谈,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厂家工程师的指导下,调整了切片软件的设置参数,增加了填充重叠率,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好!填充重 ...

切片软件默认填充重叠率25%,设为30%~35%范围就可以了,多了影响打印质量

楼主:
prusa软件默认的外层轮廓为3层,填充为直线(或直线网格),这样打印出来的话省事省料,但是打印件各层之间以及填充轮廓熔融效果并不是最佳,如果想要打印出来强度最好,可以在设置里增加轮廓线数,我一般设置为5-6(这样设置为了在较薄的壁厚位置,直接打印多道轮廓线构成壁厚,这样打印出来的效果就是整个壁厚是一体的),然后填充设置为回环,填充重叠率从默认的25%提高到30%,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空隙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自己现有的切片软件设置,先打印3-4mm厚度的零件,用刀切开看剖面,如果从侧壁的切面能看出来打印丝的圆截面,或者用钳子一点点撕开,看到各层轮廓侧面分离,就说明打印丝之间熔融效果不够好,可以尝试找到自己的切片软件类似设置调整一下

网友:
3D打印机一直想入手,但不会软件

网友:
优秀,但是从实用角度感觉麻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