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买的翼动的pixhawk2.4.8飞控,上官网下载新版固件刷固件时如何选择飞控类型。

楼主(2022-12-08):
请教坛里的专家,在网上买的翼动模型的pixhawk2.4.8飞控,固件太旧想刷新固件,以便支持erls.就上pixhawk官方网站上下新固件,但发现每一个版本的固件都对应这许多飞控类型,下载网页上有很多飞控型号如何选飞控类型,固件列表里没有pixhawk2.4.8这种飞控类型啊,只有pixhawk1,f405等。就是下面这个网页https://firmware.ardupilot.org/Copter/stable-4.2.2/ 这个我选那个飞控型号的固件呢。谢谢

网友A:
在Mission Planner里更新就不用选这些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ission Planner里更新就不用选这些乱七八糟的

直接更新就可以吗,Mission Planner自动选飞控类型吗。谢谢。刚接触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更新就可以吗,Mission Planner自动选飞控类型吗。谢谢。刚接触不太懂。

MP会自动提醒你更新Ardupilot最新版本,跟用啥飞控没关系。当你在MP里设置硬件时,有一项是校正接收机,你照着做完,就可以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会自动提醒你更新Ardupilot最新版本,跟用啥飞控没关系。当你在MP里设置硬件时,有一项是校正接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