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手抛机配置问题

楼主(2022-12-08):
100翼展用双发还是背推?(空机大概50g)用什么电机?另求8通道接收接线图(不用飞控)

网友:
这100翼展后面的单位是?毫米还是厘米?你这50克的重量对比两个尺寸好像都不太搭......

楼主:
我秤坏了~~

网友A:
双发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可能有差异,左右推力不平衡,背推的问题是推力线不好调,所以都有困难,你还是买个二手成品机吧,我有一台2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发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可能有差异,左右推力不平衡,背推的问题是推力线不好调,所以都有困难,你还是买个 ...

1.3米翼展的背推冲浪者,pnp, 299

网友:
100cm翼展的话,双发可以用1806,单发背推也可以。接收机常规都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航向,其他几个通道看需求

楼主:
接收机如何供电?

楼主:
纯小白一个

网友:
如果做双发,一定要用同品牌同型号的电机电调,并一起初始化油门行程。

两侧到机身的距离一定要对称并尽可能近,如有必要,拉力线可以略外偏,能减小两侧拉力不一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