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舵机是不是可以用一辈子不换电机?

楼主(2022-12-10):
空心杯舵机就是怕电刷没有发现情况下断了导致炸鸡损失更多!上次尾舵机就是刚飞起来正常,幸亏遇到有风准备降落,降落不到一米尾巴就失控自旋,幸好安全降落没有磕碰到!!!那换无刷舵机是不是避免有刷空心杯问题一直用不怕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会...

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能坏哪里?

网友B:
电位器,和MOS管。无刷舵机其实也不是你想的那种无刷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和MOS管。无刷舵机其实也不是你想的那种无刷马达

主板应该不会坏吧,用了有刷舵机这么久没坏过主板,那是什么样的无刷电机

楼主:
打算换的是DEKO BL6125无刷锁尾舵机

网友C:
用普通版的6125吧。好的空心杯很难坏的,坏之前也可以发现扭力变小或者断断续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版的6125吧。好的空心杯很难坏的,坏之前也可以发现扭力变小或者断断续续

好的空心杯只是用久点,目前用的尾舵机是某G的295,就在悬停突然断电刷自旋高度不到一米才安全降落

网友:
舵机里的无刷电机不像动力无刷电机那样有轴承,所以舵机内的无刷电机会磨损

网友:
该坏的还是会坏,只能买好一点的舵机。

网友D:
就算你不炸机,舵机电机不坏,这样正常的飞五六百起落舵机齿自然虚位了我最多900+起落未炸机,一年零五个月内没炸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算你不炸机,舵机电机不坏,这样正常的飞五六百起落舵机齿自然虚位了我最多900+起落未炸机,一年 ...

佩服。
一直感觉炸机和水平没关系,和性格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换的是DEKO BL6125无刷锁尾舵机

你买这个舵机可以用终身了。
他们是终身保修的,随时发过去换齿,电机要坏之前都有前兆的,发过去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版的6125吧。好的空心杯很难坏的,坏之前也可以发现扭力变小或者断断续续

470锁尾我用1107就很给力了,用中舵有点笨重,我一堆中舵,但锁的最好那台是1107锁尾的,搭配2520舵机,当做360飞

网友:
不知道470的原装锁尾舵机DS455是不是很爱坏,我手上两个看起来新的实际都坏了,还剩一个在电动版本黑鹰上锁的很好,关键是我那个ESKY版本的K8陀螺仪接收机只能用宽频锁尾舵机,买了一堆1107还是只能用在黄K8的机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
一直感觉炸机和水平没关系,和性格有关系。

同感,激进的,爱冒险的,容易炸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算你不炸机,舵机电机不坏,这样正常的飞五六百起落舵机齿自然虚位了我最多900+起落未炸机,一年 ...

期待你分享900+不炸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期待你分享900+不炸的经验。

没什么经验,练一年零五个月的倒飞8条航线全会,风格80敏捷100,让飞机别太灵活,每天都要上模拟器至少40分钟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经验,练一年零五个月的倒飞8条航线全会,风格80敏捷100,让飞机别太灵活,每天都要上模拟器至少40 ...

主要还是日常保养,维护什么呀。
比如900多个起落,球头扣,轴承,皮带,齿轮,这些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日常保养,维护什么呀。
比如900多个起落,球头扣,轴承,皮带,齿轮,这些件。

没特别关注过,只是看到哪里虚位大了匡量大了就换了,一般抓着大桨夹左右摆动,正常0螺距时,是不会动的,能动了仔细看球头扣是不是有虚位了,舵机齿虚位对这个影响最大,然后十字盘大轴承虚位了,最后一个就是容易被忽略的东西,鱼眼轴承的内圈和外圈轴向的虚位,这个也有影响,甚至买到新的鱼眼轴承都可能有轴向虚位,可能有兄弟认为这个虚位没事,而我的实践发现鱼眼轴承内外圈的轴向虚位会影响螺距更会影响悬停时的稳定程度。尾巴上飞多了可以看出来的,飞久了开始有金鱼尾了,不是很大的那种,就需要检查了,飞多了大桨夹还需要上下掰两下,正常上下不会动,否则要拆了检查。

网友: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不是。

网友:
有刷你也用不到寿终正寝啊,还没用坏过舵机,除了炸坏

网友(2023-01-13):
舵机的无刷应该是有感无刷 里面的霍尔有损坏风险,无感无刷电机才是没有损坏风险 不过应该没有厂家拿无感无刷做舵机,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2023-03-26):
电机也会因为其它原因导致烧舵的,有舵机相关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经验,练一年零五个月的倒飞8条航线全会,风格80敏捷100,让飞机别太灵活,每天都要上模拟器至少40 ...

我两年,三四百起落都不炸鸡,主要就是飞机必须快,我玩3D的。不要飞太低,错舵了,飞机动力强那是非常好救的、本人用K8,700级,转速2300、然后把敏捷调成140,风格40、尾自旋速率115.正负螺距13.5度,循环螺距10度、这样的机子,就非常屌,非常好救机,我有一次,尾桨都打地了,一样救起来了。反而慢吞吞的机子,不好救,当然就单纯航线的,无所谓了,玩3D就必须快、

网友(2024-05-14):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能坏哪里?

我曾经也这么认为,以为无刷马达一辈子都不会坏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我手上还有将近10万个小无刷马达,第一批收的那几万个九鹰318A的1405无刷马达的有小部分的马达磁矽已经氧化腐烂变成一团粉末,第二批 地平线的10/12外径涵道和小电直用的内转无刷,目前还没发现有老化迹象,第三批是AEO的各种1104,1105,1106,1108小电直无刷,第四批是 HISKY的HCP100S主无刷1106,还有一批品质不错的穿越机1103,1105

这些马达要是能正常市场销售价的一半卖出去我也是千万富翁了

现在的销路是:
1.自己CNC无刷减速架用作各种室内F3P动力,一个能卖188元一套
2.搭上那几千个7A无刷电调批量做网红无刷暴力小风扇

可惜的我主业还有股票收入都不允许我干这些,只能留着这批物资等退休了去山区开放牛班的春天了

网友:
好的空心杯电机,只要不是超功率使用,寿命是相当长的,怕坏的话可以定期更换,反正便宜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版的6125吧。好的空心杯很难坏的,坏之前也可以发现扭力变小或者断断续续

正解,锁尾会变差。而且好的空心杯也很耐用,要找大厂买,锁尾舵机不能马虎。

网友:
啥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