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打算换无刷斜盘舵机,帮忙看看这款可以入手吗?

楼主(2022-12-10):
担心有刷空心杯舵机断电刷问题!找到一款无刷舵机尺寸和450l用的一模一样尺寸。能装下斜盘舵座,打算入手觉得可以入手吗?输出齿是钢的,其他齿轮是铝的,没有免费换齿,换齿要50多块,对我千年悬停党也不重要好像,悬停不会出现扫齿问题吧!

大家觉得可以入手吗???换无刷舵机就再也不用担心断电刷坏电机

网友A:
用主流的1102。或者590,215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主流的1102。或者590,215都很好用

你说的三个都是有刷舵机,目前在用的是某G的290

网友B:
完全没必要吧,无刷电机不担心电调挂吗

网友:
用 deko的  售后好   gdw的也行
kst的齿轮用一段时间后虚位就大了

450级别感觉没必要无刷

网友:
我450用1102都被大佬说奢侈,看来你比我更奢侈450这小机灵活免不了炸机的,炸机扫齿又是正常的事儿,DEKO免费换齿所以我选DEKO,虽然现在换380了我还是用的DEKO,1295感觉也不错,也没你的舵机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必要吧,无刷电机不担心电调挂吗

关键有刷舵机坏电机炸鸡损失更多。不会3d应该不会挂电调

网友C:
我感觉除了尾舵机要用好点的,十字盘的没必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除了尾舵机要用好点的,十字盘的没必要吧。。。

有必要,那是F3C的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那是F3C的有必要

没必要,那怎么解决有刷断炸鸡损失更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那怎么解决有刷断炸鸡损失更多问题

担心这个不如去担心点别的,比如把450扔了换大机

网友:
舵机最担心的是齿轮而不是纠结有刷无刷,无刷舵机技术不到位的话要比空心杯电机差一大截,我手上两个KST无刷锁尾中舵,无刷的明显要比有刷KST565差一截,我的450都用银燕19元的舵机,爽飞中,以前用很牛逼的舵机都没飞好,那说明问题不在舵机,而在其他方面
最新活跃的机群

油机担心震动太大普通舵机承受不了所以用了比较靠谱的DEKO 1295
电动的都用银燕金属舵机,因为主要是休闲飞,没考虑炸鸡因素
考虑炸鸡的机型都放在亚拓470上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