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xn

楼主(2022-12-10):
亚拓600xn,k8陀螺,试飞两次都是原地炸机,第一次原地左倾炸机,第二次原地前倾炸机,大佬们帮看下是震动太大了吗?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换mb陀螺。3m灰色双面胶用三层中间夹个硬币,这个震动这么大用mb都不一定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mb陀螺。3m灰色双面胶用三层中间夹个硬币,这个震动这么大用mb都不一定好飞

现在是白色3m两层中间夹硬币,那搞个mb来试下

网友B:
看看陀螺仪修正有没有反,震动确实有点大,我的600xn和600n都好飞,我用futaba750和760R飞起来很爽吗,四台油机都调教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陀螺仪修正有没有反,震动确实有点大,我的600xn和600n都好飞,我用futaba750和760R飞起来很爽吗,四台 ...

陀螺修正没有反

网友:
油机震动都大,震不翻的,找找别的原因。
具体配置说下。

网友C:
另外一点,你读取记录,不要单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点,你读取记录,不要单看这个。

大佬帮忙看一下日志

网友:
还是从小油机玩起代价小一点,我的黑鹰现在震动都影响不大了,只是发动机力度和转速及螺距还没配合好,未达到最佳出力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看一下日志

上面的日志一直在重启,没有震动提示,你在调机?
找出炸机的记录。
如果不是你手动重启,那得检查供电。

网友D:
不是修正错误不太可能原地炸。日志没有震动过大。都是打勾的。power on。看你日志 1分钟时重启,2分多钟重启。不着急了车动线路看是不是供电问题吗。K8很好用。要找对了。

网友:
不着车找线路问题。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0eOPPpbKBcdvRixgmWsYA
提取码:1234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日志不知道哪个才是,麻烦大佬们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修正错误不太可能原地炸。日志没有震动过大。都是打勾的。power on。看你日志 1分钟时重启,2分多钟重 ...

供电是好赢外置BEC, 用Y线并了油门舵机插在油门通道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并。电直接到了油门舵机没有经过陀螺仪。可能会干扰。找一个空的通道供电。不装桨着车先试好状态。先观察好油门舵机状态和十字盘修正状态。确认好再上桨试飞。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B:
看看陀螺仪修正有没有反,震动确实有点大,我的600xn和600n都好飞,我用futaba750和760R飞起来很爽吗,四台 ...

都是啥机子说来听听

网友:
这么大油机起飞原地炸鸡有点可怕,我试过的是黑鹰500,其实就是450起飞一米高炸鸡,旋翼头炸的稀巴烂,这源于两个原因
一是第一次试试有副翼的旋翼头,本来精度的就差,这个旧发动机也是第一次发动
二是陀螺仪是ESKY三轴无副翼陀螺仪,我按无副翼的装法试试飞有副翼,只留下尾舵机的感度,副翼和升降的都调整为0了,这个陀螺仪之前用它飞无副翼450/470表现都很好,第一次用在油机上,其实上一次有用在全球鹰上,震动太大还没起飞舵机都在乱动,但这次没有,就大胆推油起飞了,升到一米悬停了一会,突然就炸了,旋翼头炸成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