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环锈死的困扰。

楼主(2022-12-10):
活塞环锈死有没有困扰到你呢?
油机肯定是要飞的。只是飞几次后的静态放置活塞环锈死的问题困扰了我。今天通过火攻,喷化油器清洗剂,再上WD40 慢慢摇摇摇摇。重复N遍。一早上时间才搞下来。
事后油上有,一段时间上一次。环还是锈死。
如果时间久不飞把环和活塞拆下来是不是才是最安全的。
轴承都好就环不行。环才是最重要的。环如果保护的好,油针合适我是觉得可以用很久很久的。
有没有一种机型拆缸头和底盖是不需要拧机身螺丝的。只拧缸头底盖螺丝。那就太方便了。
SAB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大佬们有啥高招呢?

网友A:
用没用过hudy的事后油。或者mugen的

网友B:
             用事后油是王道,不管哪个品牌...................

网友C:
泡柴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没用过hudy的事后油。或者mugen的

我那瓶好像就是hud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事后油是王道,不管哪个品牌...................

用了。难道是我没用对吗?我是从风门倒进去。启动棒转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柴油里面

没有这个资源啊。每次都泡也是比较烦恼。现在活塞也拆不出来。连杆连活塞那端,连杆不能横向移动差那么一点拆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难道是我没用对吗?我是从风门倒进去。启动棒转一会。

怪不得hudy的不管用。要把活头拧下来,滴5滴到气缸然后滴两滴到风门,一个是保护气缸,一个是保护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hudy的不管用。要把活头拧下来,滴5滴到气缸然后滴两滴到风门,一个是保护气缸,一个是保护曲轴

那就是要拆下来了。拆下来就是下次飞再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资源啊。每次都泡也是比较烦恼。现在活塞也拆不出来。连杆连活塞那端,连杆不能横向移动差那么一 ...

以前也遇到过卡死,当时比较好弄柴油,就直接用柴油煮。煮完就很好拆了

网友:
油不行 用ys肯定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卡死,当时比较好弄柴油,就直接用柴油煮。煮完就很好拆了。

我还有台黑鹰发动机卡死了没空弄,不知道能不能弄到柴油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台黑鹰发动机卡死了没空弄,不知道能不能弄到柴油泡

现在6台黑鹰发动机了,4台发动过,一台全新没舍得上机,还有一台卡死状态,活塞都是好的

现在就是调油针的问题了,第一个目标稳定悬停,第二个目标稳定翻滚
现在两台库存新发动机都发动了没啥问题,就是悬停不稳,一分钟就掉下来了我猜是转速太高扭力不够,下次用325桨试试,手上没有靠谱的325桨,用一般的怕射桨

网友E: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困扰多年,唯一办法就只能久不久发动一下,大概2星期发动一次。

我发现,不管用什么油,时间一长,大轴承必生锈,环必锈死,那怕是用了事后油。能做的拖延锈死时间的,只有以下两种方式:

1.飞完后,把油抽空,并再次打火,让缸里的油尽量烧干净(因为油本身就会吸收水份)。
2.就是久不久发动一下,一两个星期发动一次,实在不行,时不时用启动杆手动转几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困扰多年,唯一办法就只能久不久发动一下,大概2星期发动一次。

我发现,不管用什么油 ...

是的呢。我飞完了都会抽空油。然后再着一次车让它自动熄火。再加事后油。也是一段时间拧一下。轴承没事。就是换吃死。
我想只有飞完在两个星期内如果不飞就拆环和活塞下来单独保存才是最安全的。
总比又烧一次拆一次锈死的环好很多。

网友F:
我飞600n从来都是满油放的,从来没啥事情。
上次停飞了八年,都是直接启动了。
好奇,你们的发动机怎么这么脆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我飞完了都会抽空油。然后再着一次车让它自动熄火。再加事后油。也是一段时间拧一下。轴承没事。 ...

用的什么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飞600n从来都是满油放的,从来没啥事情。
上次停飞了八年,都是直接启动了。
好奇,你们的发动机怎么这 ...

什么油??我也怀疑与现在的油有关,也有好几个很久不飞的模友也是很几年,有的也是一打就着,那个年代都是用的COOL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油???

威宝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600n从来都是满油放的,从来没啥事情。
上次停飞了八年,都是直接启动了。
好奇,你们的发动机怎么这 ...

所以比较困惑。我这是南方。螺丝都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油??我也怀疑与现在的油有关,也有好几个很久不飞的模友也是很几年,有的也是一打就着,那个年代都 ...

威宝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比较困惑。我这是南方。螺丝都生锈。

我的raw螺丝到处锈,可能是夏天装完以后,螺丝没怎么处理。
但是油机倒好,从来不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raw螺丝到处锈,可能是夏天装完以后,螺丝没怎么处理。
但是油机倒好,从来不锈的。

油机环不锈死是最舒服的。

网友G:
油灌的太少。不用的发动机,用粘稠度适中的风动工具油,往里灌油,不是几滴而已。灌10ml左右,充分润滑后把多的油倒出来。我的一台os蓝头发动机,这样处理后,放了10年,里面和新的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油灌的太少。不用的发动机,用粘稠度适中的风动工具油,往里灌油,不是几滴而已。灌10ml左右,充分润滑后把 ...

用汽车的机油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汽车的机油应该也可以吧

嗯,应该也可以,但不能太稀,目的就是把发动机里面的甲醇洗掉,甲醇吸水会生锈,然后在零件上挂上一层油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灌的太少。不用的发动机,用粘稠度适中的风动工具油,往里灌油,不是几滴而已。灌10ml左右,充分润滑后把 ...

哦。风动工具油是什么油。机油之类吗?久不飞的话还是拆出来上油密封袋保存还是比较稳妥点方法。

网友(2023-01-26):
玩完了把火头拆了加点油,避免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