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futaba

楼主(2022-12-11):
futaba
遥控器
电池
充满电飞2个起落,测每片电压3.37v
请问,是正常吗?

网友A:
2个起落才几分钟。电池老化了吧?

网友B:
电池得换了!

网友C:
锂铁电池就是这样的。

网友D:
铁锂3.15—3.3v之间降压很慢的。两头都是虚电

网友E:
3.37V,那还有90%以上电量

网友F:
绝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