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usa slicer切片设置与打印强度

楼主(2022-12-12):
上一篇文章结尾写了一点这个切片设置与打印强度,有坛友们问具体原因和操作,我就详细讲一下。
在油管上看老外讲解的prusa slicer壁厚设置技巧,试了一下发现确实效果不错,分享一下,同样的壁厚采用不同的设置,
打印效果就差距很大
假设1.2mm的壁厚,喷嘴直径0.4mm,如果采用系统默认设置,轮廓数默认为3,填充为直线(或直线网格)
打印过程就是如下图

这样打印出来的实际效果,该层轮廓与填充之间的熔融并不太紧密,先打印完轮廓线之后,打印头开始回抽并提升z轴高度0.1
mm,随即回到起始点再打印填充,这时最先打印出来的轮廓线就已经开始降温了,由于填充的走刀轨迹是打印头反复折返,x轴y轴电机快速的正反转,打印时间越长,最先打印的部分降温越多,最终使得打印丝之间温差大影响粘接力,,并且在轮廓线与填充线交界处会有空隙,因为有的位置不够走线宽度被忽略了

如果采用增加轮廓线数,内外轮廓线加起来构成壁厚,就打印效果如下

这样的打印轨迹就不会出现空隙了,打印出来的各层轮廓之间贴的非常紧密,而且(从打印时间间隔来看,这样打印轮廓的时候,打印头是连续轨迹,一道轮廓线还没降温随即下一道轮廓线就打印过来挨着了,这样都处在高温状态的熔融打印丝粘接力比较好)如果采用默认填充重叠率25%的话,可能会出现轮廓之间粘接力不够的情况(受力较大或者损坏时会各层轮廓侧面分离),我通过测试和向线材厂家咨询后设置为30%,解决了层轮廓之间侧向粘接力不足的问题

轮廓线数设置增加以构成整个壁厚

增加填充/轮廓重叠率可以消除间隙

如果想要最最结实的打印效果

固体填充设置数值,代表每隔几层打印一个实心层,数值为0是禁用,数值1就是每层都是实心层,就是打印轨迹覆盖了整个层的面积,没有任何空隙,速度慢很多但是打印强度最大,如果需要用打印件做受力结构件,可以试着找自己切片软件里类似的设置修改试试效果(prusa之外其他软件也有设置,名称可能不太一样)
下面是修改设置之前的打印效果

虽然设置了增加轮廓线
,但是重叠率默认值打出来还是有空隙

增加重叠率,然后每层都打印实心层的最终效果

最后如果没用过prusa slicer软件的朋友感兴趣,可以看看b站的ben哥3d讲座,很详细实用

网友A(2023-02-14):
支持技术贴,楼主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技术贴,楼主大神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