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翼前拉二战机如果设置油门升降混控

楼主(2022-12-12):
意义:有些飞机的下拉或者尾喷管设计的有问题导致随着油门的增加飞机会抬头爬升。
目标:飞机平飞时随着油门增加继续保持平飞状态。
解决办法:设置油门升降混控
我有一个微型小喷火,电机搞了下拉,右拉。但是一上天,加油就抬头。
我的控是华坑D7E,刷了D5.0 固件,如何设置油门升降混控?请大神们告诉我具体方法或者代码。
天9如何设置油门升降混控 - 电动遥控固定翼-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成都艾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上面有个天地飞九设置的,但是后边我看不懂。也不知道如何根据步骤设置到D7E上。
还有也不知道如D7e上如何设置襟翼升降混控。

网友A:
可以解决部分问题,推力线调整全速度区间都有用,升降舵补偿与飞行速度有关。合适的推力线和重心位置,可以让飞机倒飞几乎不用补杆,滚转同心,但是这样的飞行状态对于能量利用不利,没有特技追求的真家伙、比如客机运输机,他们的拉力线就远没有航模那么夸张,靠舵面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解决部分问题,推力线调整全速度区间都有用,升降舵补偿与飞行速度有关。合适的推力线和重心位置,可以 ...

网友:
你要提供相关的数据,比如偏角是多少?

网友:
还有一翼展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