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有加装自动走刀的吗?正在考虑给西湖7016加装,有经验的分享下吧!

楼主(2022-12-12):
我的第一方案就是用行星减速器加伺服电机。离合采用手动。

网友:
有兴趣,不知道楼主又有什么新想法,我这也想装个自动走刀。

网友A:
我之前就是用直流减速电机,离合用电磁刹车盘,
通电吸合,断电离开,几十块成本。
转速0-100。

但是现在如果考虑如果再做,
就直接加伺服,两个同步轮变速,
低速扭矩够。

离合可以不要,断电就可以手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用直流减速电机,离合用电磁刹车盘,
通电吸合,断电离开,几十块成本。
转速0-100。

直接伺服,这个思路很好,!加减速就是提高扭矩,不加减速,功率的需要大一些,我觉得最小0.4kW。伺服电机  几圈/分,扭矩是否恒定也得考虑。目前正在探讨研究,等手头几个活完了再正式进行。
加外圆磨正在进行;磨铣刀胎具正在进行;

网友:
自动走刀,随便一个减速电机加调速器再加一套同步轮就ok了,我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伺服,这个思路很好,!加减速就是提高扭矩,不加减速,功率的需要大一些,我觉得最小0.4kW。伺服电 ...

伺服低速扭矩很大,我用750w伺服改铣床主轴,调到零速,直接用扳手拆装er螺帽,不用固定主轴。走刀用400w就行了,闲鱼套装两百来块。
但要注意是否有速度模式,
可以看我的帖子。

也可以费点事,加对同步轮减速,
我买的二手伺服一千转以内都是很稳的,几乎无声震动很小。
同步轮速比可以考虑10:1,
0-100的转速,基本够用了。

网友:
进来学习小铣加装自动走刀,静等楼主开工。

网友:
主要考虑的问题似乎是需施加多大的扭矩来驱动,其他是技术兑现的问题,小铣7016不需要太大力气吧

网友:
直接用80的步进电机,滑台上人站上都毫无压力的运行

楼主:
直接加装用伺服电机有成功的吗?

网友:
75步进电机,110mm长,2.0扭矩,1605滚珠丝杆,改数控

楼主(2023-04-03):
由于车床加磨削功能,买了一套750W伺服电机,实验了一下,在扭矩模式下,直接驱动丝杆一点问题都没有!!!准备再买一台伺服电机加装!

网友B:
我的意见是 7016这种圆立柱 抱紧方式锁死的机器 没钢性没精度。 手动进给将就用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见是 7016这种圆立柱 抱紧方式锁死的机器 没钢性没精度。 手动进给将就用下得了

其实,我想装自动走刀,是为了自制x8120的三槽工作台,手动太絮烦,但考虑以后少量用钻铣干点儿活,所以按照你的提议决定不装了,不想再为它投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车床加磨削功能,买了一套750W伺服电机,实验了一下,在扭矩模式下,直接驱动丝杆一点问题都没有!!! ...

用可调速的电动搬手或电钻起子机驱动走刀,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速的电动搬手或电钻起子机驱动走刀,可以吗?

能调到1转/分吗?还有保证能固定到拖板上!满足上面的条件就可以。我说的用750W伺服电机,在扭矩模式下我试过,很理想!!!

楼主:
我的钻铣是西湖7016,拖板丝杆中心到上台面的距离是45mm,750W伺服电机方法蓝是90x90,正好合适,只需加工一个90x90的方盘连接电机和拖板,再加工一小段接轴,接轴一端与伺服电机键连接(电机轴16mm,5mm键,轴伸30mm),另一端与丝杆铰链接(丝杆M20),小轴中间可加滑动轴承支撑,倒是挺简单的,会编程的,还可以实现这个方向的自动精确定位及往复走刀!!有感兴趣的可以比划比划,我就不想弄了!!!不用加离合,手动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