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的飞机、心脏(发动机)和好的场地:

楼主(2022-12-12):
稍等。。。 在处理视频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 ... fc109bcab25ed79d9b5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 ... 00386f4abd8d20bb8e3

网友:
这场地太牛了

网友A:
不带负载?

网友:
感觉楼主的600XN脚架不带前倾角度

网友B:
怎么这600级的油动听起来比我的15级的黑鹰还小很多?我的发动机一开起来就有航空警报级的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600级的油动听起来比我的15级的黑鹰还小很多?我的发动机一开起来就有航空警报级的音量

主要是发动机OS55sz性能好,必须磨合到位,排气管都是原装的,而且飞机“三轴”同心度调得精确。所以说发动机声音小,工作稳定而且功率能输出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负载?

磨合和初始飞行状态,不需要最大负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磨合和初始飞行状态,不需要最大负荷。

发动机磨合状态下悬停忽上忽下属于正常现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磨合状态下悬停忽上忽下属于正常现象吧

国内牌子的发动机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OS发动机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主要在与发动机制作工艺和各部件精度,尤其是调速器(油门)的进气、进油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内牌子的发动机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OS发动机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主要在与发动机制作工艺和各部件精度 ...

我的发动机还处于磨合状态,而且还用错大桨了,现在用回325大桨已经能稳定悬停了,猛抽螺距发动机也还能坚持住没怎么掉转,之前是发动机扭力跟不上360大桨,现在变成了最笨重的450,原来还想着高抬380小油机来着,最终还是台450真正的全球最小油动直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磨合和初始飞行状态,不需要最大负荷。

感觉油机在你们手上太舒服了。
我os 55 悬停2起落直接爆操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油机在你们手上太舒服了。
我os 55 悬停2起落直接爆操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爆缸了?太贫油了吧,在飞行时你要监视好的温度,和油针开放配合到最佳点,如OS55发动机还要做好中速油门调整的,做到中速油门和高速转换,尤其是有定速仪的要求,功率要跟随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发动机还处于磨合状态,而且还用错大桨了,现在用回325大桨已经能稳定悬停了,猛抽螺距发动机也还能 ...

你最好在飞机上的加上一套定速系统(定速仪),这样在做3D飞行时你就会感到其重要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缸了?太贫油了吧,在飞行时你要监视好的温度,和油针开放配合到最佳点,如OS55发动机还要做好中速油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