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600N。

楼主(2022-12-13):
我的老600N。OS55发动机。大银V8。610舵机二合一供电点火,亚拓定速。FU50无副翼旋翼头。这个配置还是很满意。610很老但是不失风范。够用。
我改了十字盘的驱动方式。拉杆直接驱动十字盘。升级臂用了TSA600的升降臂。效果很好。动作比二级传动快很多。
另外VBC+大银的外置定速比较奇怪。没有曲线。AUX2改为跟随油门,用于外置定速参数。一档 怠速 二档定速过度,也就是让大桨转起来。三档定速。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操作。

网友A:
我的小油机定速真是个头大的问题,一个定速器可以买台机了,电动的只要动力足就算不定速也能愉快的翻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油机定速真是个头大的问题,一个定速器可以买台机了,电动的只要动力足就算不定速也能愉快的翻几下,

用亚拓定速就好了。去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亚拓定速就好了。去收一个。

我在想能否用曲线反复测试达到类似定速的效果,电动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油门随螺距有个凹型的曲线

网友B:
为什么不用vbar的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能否用曲线反复测试达到类似定速的效果,电动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油门随螺距有个凹型的曲线

油机没有电机反应那么快。曲线跟随螺距变化。这个无法确定实时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vbar的定速

vbar定速之前在别的机型试过。感觉没有 亚拓定速理想。所以还是选择亚拓。油针对了,其它不用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机没有电机反应那么快。曲线跟随螺距变化。这个无法确定实时转速。

要说曲线油门反馈慢,不知道油机定速器是怎么实现定速的,它还多了一环转速电磁信号反馈呢,那也说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曲线油门反馈慢,不知道油机定速器是怎么实现定速的,它还多了一环转速电磁信号反馈呢,那也说不通啊 ...

定速就是通过电磁反馈来判断风门给还是收的。如果是通过油门曲线控制风门,当你在3D动作时螺距都是瞬间变化的。在螺距变化大的时候更需要扭力和转速。当扭力输出大时转速就会降低此时就得补偿给大风门转速才会升高。螺距都变了好几回了。发动机还没有反应过来。
定速就是通过电磁反馈一直给你标定的转速不管是0螺距还是最大螺距。只要转速低了它就会给大风门。电磁检测到转速高了就会收风门。这样说应该可以吧。

网友C:
闲鱼futaba701主控便宜又好用。拿来做定速仪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速就是通过电磁反馈来判断风门给还是收的。如果是通过油门曲线控制风门,当你在3D动作时螺距都是瞬间变 ...

谢谢这么详尽解释,大概搞清楚了,我以为定速仪还需要反馈到接收机然后再来控制风门,那就是设定一定的条件来启动定速仪了,要不出故障危险性还是挺大,如果启动的时候转速过大触发了定速仪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futaba701主控便宜又好用。拿来做定速仪用。

咸鱼有180元的701,不知道还差什么配件才能凑整一套定速仪,我看其他卖家的整套定速的是卖500左右,用黄K8也上不了这套定速仪吧,是否要MB或者大K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么详尽解释,大概搞清楚了,我以为定速仪还需要反馈到接收机然后再来控制风门,那就是设定一定的条 ...

这个不会。比如遥控器在启动时给大风门值是20%那么在这个时候定速是不起效的。一般定速都在50%油门值以上才会启动定速。故障记录应该是挺小的。
所以模型还是需要非常细心,各方面参数都要设置正确才能起飞。

网友C:
小k8定速不了。要大黄k8

网友:
600N我还在飞,就是当年的600NSP,是最经典的油机没有之一,也是用的原装配置。

VBAR的定速用在油机上我一直没搞错,还是用回亚托的定速好,

但VBAR NEO的定速用在油机上没问题,我的TRON 55N就是用的NEO的定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k8定速不了。要大黄k8

这么小的450用大黄K8也太不和谐了哈,这本来动力就不足,定速估计也差不多,我昨天用325桨飞可以稳定悬停了,但发动机没什么烟,我主油针收了半圈,我看其他油机飞3D都是自带拉烟,看来这小油机只有牺牲点寿命来保持点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450用大黄K8也太不和谐了哈,这本来动力就不足,定速估计也差不多,我昨天用325桨飞可以稳定悬停 ...

我450改了直驱双无刷也是用大K。无所谓了。有啥用啥。哈哈。已经到了头罩都嫌弃麻烦的地步了。

网友D:
只要发动机性能够,不用定速也可以,我600就是用V型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发动机性能够,不用定速也可以,我600就是用V型油门曲线。

看来发动机扭力足够且稳定就可以目空一切了,我的小油机也没用定速

楼主(2023-01-19):
引用 网友D:
只要发动机性能够,不用定速也可以,我600就是用V型油门曲线。

55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2023-04-04):
这舵机布局改了   有什么好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