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X6接收连不上传感器

楼主(2022-12-14):
我换了两种控。3个传感器。发现GRX6除了自身的气压传感器能连上遥控器,外接的电压。GPS都连不上。R168和GRX8接收都没问题。能正常显示电池电压和单片电压。

楼主:
解决GRX6外接传感器失灵的问题,原厂3针接口外接GPS和电压回传没反应。补焊有关接口也没效果,刚好接收机侧面预留了焊盘,查看定义有传感器接口,找来小插头焊好。接线顺利链接上传感器,电压数据和GPS数据都回来了。

楼主:
【修复GRX6接收机外接传感器失灵,通过接收机焊盘焊接一个新的传感器接口。顺利实现电压回传和GPS数据读取。-哔哩哔哩】 https://b23.tv/u2bAhit

网友:
你确定接收机不是被你关了传感器?

楼主:
问了客服,背面的3针插头是6通道接口,传感器插头需要自己焊接才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