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使用刀架钻孔

楼主(2022-12-16):
阳在家里第二天了,高烧已过,目前持续低烧咳痰嗓子疼,躺平看b站车床视频,看到一段直接在刀架上装钻头进行钻孔的操作,思考了一番,还是有所疑虑,求大佬们指点
刀架上的钻套安装座,我能理解其中心高定位,直接把钻头夹在卡盘上反向钻孔就能得到,但是装夹好之后,横向进刀的时候,如何精准的定位到中心位置?

网友:
钻尖对准工件中心孔或工件划线中心点,或端面车至中心的痕迹点。

网友:
一般情况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要做的是了解一下它的优缺点,适用条件,你的需求,你车床情况

楼主:
我没有职业学过车床,所以没见过这种操作,想学懂其原理

网友:
用动力头还行,自带电机的轴,带动钻头或铣刀钻孔,高速主轴或木工修边机,或电钻,某歌视频上很多改装的。

网友:
用钻头的侧刃轻靠已加工工件的外径,延Z向退离工件,测出工件半径加钻头半径,X向进刀所测的数据就是中心

网友:
这种方法大车床用还行,小车床基本没啥意义,车刀架都不稳当,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尾座钻孔

网友:
这么大的钻头,刀位这么小?不振动

网友:
相对运动与钻床原理相同。不知道为何要用这样的方法钻孔?尾座呢?

另外:操作切削机床不要戴手套,切记!

网友:
改了数控车床后就一直采用这种方式钻孔,用宏程序设好钻深,每次钻深 退刀脱梢等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