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想请教下电机怎么加工处理才能防水,自制防水

楼主(2022-12-16):
买一堆
电机
和浆叶,准备做新船,做防水时才发现出大问题了,目前淘宝,拼DD平台能买到最小的水封是5mm.但是我电机,桨,联轴器等都买小了,是4mm,3.17mm的。要换电机太浪费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做防水,让电机直接在水下用。

网友A:
轴加不锈钢套
配合间隙用螺丝胶

网友B:
有刷无刷都不怕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刷无刷都不怕水
只能说都可以在水下运转,长时间遇水会生锈,做防水主要就是为了防锈

网友D:
上网买那种绝缘漆,拆开电机后定子转子都上两遍就行了。换不锈钢轴承。

网友E(2023-02-04):
是tb不香吗,上面多的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刷无刷都不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