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主轴怎么拆

楼主(2022-12-17):
(无正文)

楼主:
收了个旧的主轴,声音有点大,企图拆开整下,努力了一下午,只把电机的线圈部分拆下来了,中间那根轴感觉是一条完整的轴,转子过盈配合在轴上,不过这是我能尝试的最后一步,拆了就装不还原了。
特请教下万能的坛友这条轴的正确打开方法

网友A:
外壳输出前端的部分可能是密封机构,打开就能看到内部压轴承的螺母

网友B:
转子应该也能从轴上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输出前端的部分可能是密封机构,打开就能看到内部压轴承的螺母

拆开电机外壳可以看到一个小的压轴承的环,不是螺母结构,是一个有4个顶丝的环,拆开四个顶丝后,环可以分离,看得到轴的后轴承,但是任然无法分离,这根轴没有在电机端使用联轴器链接,而是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应该也能从轴上拆下来

这是我的最后一步,转子应该是过盈配合的,没有合适的拉马可以伸进去抓到转子的末端,您可以什么方法可以往外拉转子?

网友:
千万不要试图将转子拉出来,过盈装上的而旦主轴都是作过平衡的,一拉出就彻底报废了,没有经验不要试图修电主轴,光是前后两组轴承就不好配,没有经验没有工具没有设备很难配好轴承的

网友C:
把电机壳体与小轴分解开中间应有连轴器的,小轴小头端前盖用逆时针方向打开,内有外压盖应是顺时针打开。就可以完整的看见轴承了然后就象打煤球一样把轴芯取出来

网友:
国产主轴一般不用配对轴承,两套轴承中间用隔圈调整轴承的游戏,隔圈的平行差在3个微米内,须手工机器研磨保证,游隙是经验,进口轴则是用配对轴承,但要买到好的轴承。最好用带盖轴承,因为那点黄油你可不好要到,油加多了发热严重,有些轴还耍配压盖间隙。还有电机参数一定要输对,不然电机无力噪音大且很快就坏了

楼主:
电机壳拆下来之后,可以看到轴上有个小圆环,上面有三个顶丝,松开之后这个圆环可以套在轴上活动,并不能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壳体与小轴分解开中间应有连轴器的,小轴小头端前盖用逆时针方向打开,内有外压盖应是顺时针打开。就 ...

这个轴的前端我感觉是一体的,并没有分割成端盖和轴头,我用针往轴头根部划了下,没有感觉到有配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壳体与小轴分解开中间应有连轴器的,小轴小头端前盖用逆时针方向打开,内有外压盖应是顺时针打开。就 ...

但是主轴外壳靠前端有一个螺丝孔,拆开以后里面有三个顶丝,松开顶丝后没有什么感觉,不太清楚里面的结构

网友:
这个轴的结构应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感觉应该从头部拆开才有可维护性。我再仔细研究下,主要是图便宜,想着几百块买了条瑞士主轴,实在不行就暴力拆转子了,也给大家分享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努力了一上午,还是没有能够拆开,但是我发现了这个主轴上的螺丝孔的作用,原来可以用来轴头调偏,一共3个顶丝,调整的幅度大约1丝,也就是说内部并不是刚性连接的,而是有类似于联轴器的结构,您给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楼主:
那个套在轴上的小套子我搞懂用途了,它是一个间隙配合在轴上的套,两头的直径和轴一般大,中间区域掏大几个丝,然后用三个顶丝来提供一点力让轴发生轻微弯曲,从而达到调整偏摆的效果,他调整的是轴和轴套的平行度,而不是回转的中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