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977炸鸡后,一起飞十字盘向右歪?

楼主(2022-12-17):
今天玩儿977,炸了一次机,然后一起飞十字盘向右歪,以前起飞所有舵机向上推,现在无法起飞,右边的舵机永远向下拉一下。求助有遇到的模友吗?请高手帮助,这是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
有一个舵机废了吧

网友A:
遥控器关闭,飞机接通电源,看看舵机臂是不是处于垂直状态?不是从新安装一下舵机臂看看。你也可以在飞机断电的情况,拨动一下舵机臂,看看舵机是不是扫齿了,如果扫齿直接换齿轮就可以了。如果是舵机坏了就只能换舵机了。你也可以把那两个舵机其中一个拔下来,插在你右面这个舵机的接收板插槽里,看看正常舵机的反应。

楼主:
舵机没有废,还可以动,就是两个舵机向上一个舵机向下,一下在向上

楼主:
如果我打飞机侧拿着,那个舵机就正常向上推,如果放在桌面上平了,最右边的舵机向下一下,再向上推,就导致起不了飞,起飞先向右歪,螺旋桨打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关闭,飞机接通电源,看看舵机臂是不是处于垂直状态?不是从新安装一下舵机臂看看。你也可以在飞机断 ...

多谢多谢

网友B:
换个新舵机试一下,保证就好了,我出现过N次了

网友:
航机位置装错了吧

网友C:
一样,我的K110也是这样,锁定油门拨动遥杆一切正常,开启油门有个舵机就会抽一下。不过强行舵量修正还是可以飞的,所以就懒得去管了。
我猜测多半是舵机的问题。毕竟炸下去,主板坏的概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舵机试一下,保证就好了,我出现过N次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我的K110也是这样,锁定油门拨动遥杆一切正常,开启油门有个舵机就会抽一下。不过强行舵量修正还是可 ...

多谢

网友:
我的经验,大概率主板虚焊了。有多一台的话,交换下主板看看。

网友:
十几年前玩雷虎油机现在玩V977

网友(2023-03-08):
请问,977开启6g模式,是不是会锁住副翼,我用的华科尔遥控器,一开启6g副翼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