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远航固定翼避开大风天

楼主(2022-12-18):
昨天寒潮来袭,看着天上云层很漂亮,把肥翁固定翼飞上了天。上天后发现飞机尽然可以在空中悬停,这可是飞行专家啊,总感觉有问题。飞出去一公里后,无法提升高度了,切返航,发现飞机尽然无法回家了,空中不停的转圈子,还好熟悉这块地形,切手动,最大油门飞回来的,落地电压单片3.5。
查了天气预报,当天风力八级,我在开阔地区飞,空中的风力估计超过这个数字

网友A:
风大,飞不动,也不好控制,伙计你用的什么高频头,最远飞过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大,飞不动,也不好控制,伙计你用的什么高频头,最远飞过多远

elrs,飞过10公里

网友B:
飞高飞远风大,经典提控三部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高飞远风大,经典提控三部曲了。

幸亏飞回来了

网友C:
我也曾经有一次,大疆御,飞远了,回来顶风飞不动,差点丢了。。

网友D:
八级风有点夸张吧?

网友E:
确实,风太大要小心,特别飞太远,很有可能就不够电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级风有点夸张吧?

不夸张,查了天气预报,是八级。差点把地面的屏幕吹跑了,存放物体的纸盒子吹到河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经有一次,大疆御,飞远了,回来顶风飞不动,差点丢了。。

凭我的经验,八级风,直升机能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风太大要小心,特别飞太远,很有可能就不够电回来

吸取教训,起飞前查天气预报

网友F:
肥翁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肥翁不抗风

是的,你这个飞机爬升1000米用时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高飞远风大,经典提控三部曲了。

哈哈哈哈

网友G:
靠近地面,空气受到地面摩擦力等影响,风速比空中小很常见,要是地面上风已经不小了,上头就更大了,有时候离地300米后风速大40米50米每秒也不奇怪,客机之类的在一万米巡航高度的话,冬天遇到200米每秒的风也有…加上有时候受各种地形影响还有地面热力不均匀导致颠簸什么的,航模的动力还有重量还是别轻易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近地面,空气受到地面摩擦力等影响,风速比空中小很常见,要是地面上风已经不小了,上头就更大了,有时候 ...

谢谢,发现寒潮天气,都是下沉风,飞机很难爬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发现寒潮天气,都是下沉风,飞机很难爬高

寒潮啊,那同时还会伴有大量北方袭来的强冷空气,北风非常大,如果那天刚好经过的话说不定还会有锋面袭过,天气更不稳定…天不好的时候还是在家稳当,这时候还要出去玩机子风险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寒潮啊,那同时还会伴有大量北方袭来的强冷空气,北风非常大,如果那天刚好经过的话说不定还会有锋面袭过 ...

兄弟说的对,以后不敢出去飞了,那天在空中明显飞感觉要丢机了,还好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