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秒炸

楼主(2022-12-18):
亚拓600xn,斜盘deko3300,尾舵deko3125,k8陀螺(陀螺两片3m中间夹铁片),不装大齿不装尾巴,不带大小桨震动有1900多,全部装好就差大桨震动也是1900多,上大桨后推油门直接原地倾斜炸机,大桨是新买的A品碳桨,飞机试几次了都是原地炸机,大佬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猜是不是补偿反了

网友A:
之前好像回复过你,检修震动,这个振动值肯定高,炸过几次了问题肯定很多,没经验怕是搞不定

网友B:
我的600n起飞抖到跳舞都没炸机,看了你几次炸机 感觉不是振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00n起飞抖到跳舞都没炸机,看了你几次炸机 感觉不是振动问题

补偿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好像回复过你,检修震动,这个振动值肯定高,炸过几次了问题肯定很多,没经验怕是搞不定

这次震动检修了比上次低了很多,陀螺也另外换了一个,这次就差发动机到离合器那块的震动没排查

网友:
我是被秒炸吸引进来的。。。

网友:
我是被秒炸吸引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