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最好看的RG65-Vector

楼主(2022-12-18):
在thingiverse上闲逛,无意间发现了这条船,第一感觉就是好帅~
随即好了人,开始打印。今日收到了打印件,除了船身相对比较窄之外,真的是很好看啊!

可以把之前买的成品船的配件用上了。不过原版是用的一体帆设计,我想想改成分体的,还有好多路要走~
希望能早日完工下水~

设计者做好的样子

设计者做好的样子

假组的样子

假组的样子

船头又窄又尖

船头又窄又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B链接附上: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5191655

这个只是船舵。

整船的在这里:RG65 Sailboat Vector by ELexONE - Thingiverse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51795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船舵。

整船的在这里:RG65 Sailboat Vector by ELexONE - Thingiverse  https://www.thingiv ...

谢谢大佬,我应该是复制错了

网友:
这个船打了一个壳。没精力做出来,楼主加油。

网友:
现在船壳越来越像二战的潜艇

网友:
期待下水视频

网友:
我在国外网站也看到这个船得模型了。这艘确实挺漂亮。

网友:
这个船型很新的,我查了一下,没有找到航行比赛的资料
RG65就是可以用旋转桅杆方便,他原设计的桅杆座还是很巧妙的

网友:
这种超窄版,不建议改回传统帆装,一是要改变原先的内部结构,二是要改变帆装与船体的受力分布。

网友:
打印船体还需要在刷玻纤布么?还是直接粘上就下水?

网友C:
跟楼主请教一下,用什么3D打印材料比较好。目前的3D打印材料除了ABS以外,其他材料好像都扛不住75度以上的。但是黑色船体在夏天的太阳下温度应该能到80了。还是说只能打印其他颜色船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请教一下,用什么3D打印材料比较好。目前的3D打印材料除了ABS以外,其他材料好像都扛不住75度以上的 ...

ABS也有浅色材料呀,个人认为ASA材料热变形温度高,一般在70-90范围,耐紫外线比abs 和尼龙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ABS也有浅色材料呀,个人认为ASA材料热变形温度高,一般在70-90范围,耐紫外线比abs 和尼龙要好

学习了

搜索
复制

网友(2023-05-01):
只要在水中航行,打印的材料都没有变形的可能。
怕是在岸边,在车里的高温

网友E(2023-06-24):
引用 网友D:
ABS也有浅色材料呀,个人认为ASA材料热变形温度高,一般在70-90范围,耐紫外线比abs 和尼龙要好

可以分享一点ASA打印的经验吗? 家用机可以打吗? 一般ABS打印就很困难了,变形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分享一点ASA打印的经验吗? 家用机可以打吗? 一般ABS打印就很困难了,变形厉害

asa可以家里打印,我用fusrock的材料,这种耗材要求打印温度较高,一般在260度,封箱温度最高50度以上,但这种材料打印薄层时粘连不太好,要特别增加厚度,比如65船,要0.5mm打印2层,如果是一米船就要0.6mm印三层。打薄层失败率会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