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富斯i6X和i6s选哪个好啊

楼主(2022-12-19):
如题:求助,请问:富斯i6X和i6s选哪个好啊

网友A:
想长玩建议入个多协议的,如果就是想先试试那就选个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长玩建议入个多协议的,如果就是想先试试那就选个便宜的!

哪个是多协议的?

网友B:
多协议的控很多。我用的Tx16s Mark二代

网友:
要看你的实际用途了对我来说只用两个通道的人来说这两款没区别,我记得富斯i6X I6S都可以刷成10通差别不大

网友C:
我觉得也得看你用啥。固定翼?多轴?穿越?直升机?还是船?车?但稳定肯定是第一位的。我是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协议的控很多。我用的Tx16s Mark二代

你这款控好上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得看你用啥。固定翼?多轴?穿越?直升机?还是船?车?但稳定肯定是第一位的。我是这么觉得

弄一个给小孩子玩玩。我自己有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款控好上手吗?

我觉得容易上手。就算没用过的,这控用的人多,现在B站上,QQ群都容易找到教程或容易找到人问。

网友:
我给我娃买的i6s,触摸屏,外观也好看。实际飞固定翼最好还是i6x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一个给小孩子玩玩。我自己有控了

我用的d10刷系统,带着娃飞固定翼他用d7,中间用音频线连教练模式很安全。给你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