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700 不完整装机 我的第一台700

楼主(2022-12-20):
先去拿快递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拆快递

把零件都拿出来

先装电池板,最简单  上胶拧螺丝

上侧板 电池导轨安装

第三轴承座 前压带轮 一体化主轴安装

旋翼头 拆下来去油 打胶 跟风买了一套工具 这个润滑的小刷子好评 很有心意

桨夹这里要用到热风枪加热  轴承就会很容易取下来

主轴入场
h]
已经完成一大半了

电装

电机安装这里出了个小插曲 这个电机之前用在sab上  轴被锯短了 经过反复测量确认尺寸 和绍意的轴一致 于是乎 在我私有木槌的敲打下完成了换轴
装上尾管

开始布线

调机 顺便做了小玩意 专门来调螺距

还有一些由于装机太投入没有拍到 敬请海涵 最后来张帅照结束

网友A:
这么大的机器没张紧轮。

网友B:
原装机壳就是这样的么?很不错!

网友C:
口水一地 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机器没张紧轮。

没有啊,感觉张紧轮的力道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机壳就是这样的么?很不错!

可以选铠甲或者常规的那种软壳 我是因为穷,所以选的铠甲

楼主:
你也很靓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骚气

我骚不起来,装起来才飞10来个起落就天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水一地 帅

入手 空机铠甲很便宜了 金属件精度也是嘎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设计还是很有科技感的

楼主:
买买买买买

网友F:
这飞机好精致,太棒了。

网友G:
新越的设计有点另类,还是喜欢原来飞越的感觉。

网友H:
靓机配靓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越的设计有点另类,还是喜欢原来飞越的感觉。

毕竟要有自己的创意嘛,至于好看不好看 各子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靓机配靓仔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机好精致,太棒了。

这做工性价比超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要有自己的创意嘛,至于好看不好看 各子喜欢就好

等新头罩出来看看,好看就买一台

网友:
好飞机,我也买了两台

网友(2023-11-15):
电子角度尺的那个打印件设计的太好了。

网友:
新款的AK700也出来,开始陆续发货了,添加了很多一笑自己新的设计理念

网友:
蓝色螺丝胶不错,是固体的吗?推荐个型号或者链接吧,谢谢

网友:
祖传的金色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