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肥翁!

楼主(2022-12-22):
大家的肥翁用的都是什么配置啊
现在有一台不带FPV升级一下,打算远航
我现在配置表:
    肥翁9+2版本
    电机2205 3500kv 5寸桨
    松下21700 4s2p9600mah
    kingmax舵机
    福斯ia-6b接收机
    福斯电压回传
能飞一个多小时多落地3.4v,实在飞不动了
PS:有什么好的433高频头推荐

网友A:
这个配置能穿云,电机的kb是不是太高了?马达会发热的,我用的信号放大器远航的,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能穿云,电机的kb是不是太高了?马达会发热的,我用的信号放大器远航的,很便宜的

那套配置就是用来练手,电机是价格优先在tb选的也没管发不发热
信号放大器是那种普通的2.4g信号放大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套配置就是用来练手,电机是价格优先在tb选的也没管发不发热
信号放大器是那种普通的2.4g信号放大器吗 ...

是的,普通的信号放大器就可以。电机发热飞不远的,而且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普通的信号放大器就可以。电机发热飞不远的,而且很容易烧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能穿云,电机的kb是不是太高了?马达会发热的,我用的信号放大器远航的,很便宜的

我又看了一眼,记错了电机2300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