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电滑机身及零件

楼主(2022-12-22):
凭想象设计了一款1.7米电滑,3D打印机身,KT翼面

携带方便,组装快捷

总体设计

分段打印机身 A段

B段

C段

D段
翼根对插件

尾翼连接件

坚固件

翼梢

网友A:
厉害了 你想象就能做成这样 要是好好设计 那还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你想象就能做成这样 要是好好设计 那还了得

闭门造车

网友B:
因为是横向受力,这种竖立打印强度会很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横向受力,这种竖立打印强度会很差很多

一开始我也担心强度不够,但实际试飞过程表明强度很好。已经头杵地大炸了一次,除了靠近螺旋桨的地方磕掉了一块,打印件再无破损,倒是KT板主翼(右翼)完全撕裂,翼根对插碳管开口子了。
补强措施包捨:1.机身内壁敷设加强筋(用碳丝或PLA线材均可)2.用ABS专用胶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横向受力,这种竖立打印强度会很差很多

炸机现场(破损已修复)

网友:
翼没有上反角吗?

楼主:
没上反,目前仅靠副翼和升降舵。
主要是手工不行,做不来强度够用的上反翼

网友C:
老哥用的什么材料,我想给500级直升机打像真壳,请问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用的什么材料,我想给500级直升机打像真壳,请问有什么建议

就普通的PLA,壳子厚度设到0.8,对500级直机来说自己打个机壳那点重量不算啥。
切片很重要,同一个模型放置角度不同,参数设定不同,打出来的东西强度跟外观截然不同。
打好后,最好用ABS专用胶抹面,它对增加PLA强度作用十分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的PLA,壳子厚度设到0.8,对500级直机来说自己打个机壳那点重量不算啥。
切片很重要,同一个模型 ...

打8mm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的PLA,壳子厚度设到0.8,对500级直机来说自己打个机壳那点重量不算啥。
切片很重要,同一个模型 ...

摸面抹多厚?

楼主:
哈哈哈哈,所谓抹面,就是用针管将胶水滴到PLA打印件表面上就行啦,保证全覆盖无遗漏。滴上ABS专用胶,打印件表面会比较光滑,且打印层之间的细微缝隙会被填满,打印件整体强度会提高很多。我买的那种ABS专用胶,无色无味,一点也不粘稠,像水一样,用针管一吸,直接往PLA上滴就行啦。

楼主:
0.8毫米呀,不嫌重的话,1毫米也行

网友D(2023-02-02):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所谓抹面,就是用针管将胶水滴到PLA打印件表面上就行啦,保证全覆盖无遗漏。滴上ABS专用胶,打 ...

能提供胶的购买链接或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提供胶的购买链接或图片吗?

有机玻璃亚克力专用胶 上海汇鑫

网友E:
就是溶剂 香蕉水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溶剂 香蕉水应该也可以

其他的没试过,这款产品不错

网友F(2023-04-28):
垂直打印不大小强度么?高强度冲击冲撞不会断么?

楼主(2023-06-03):
引用 网友F:
垂直打印不大小强度么?高强度冲击冲撞不会断么?

事实证明垂直打印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