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 双80F14 小改动

楼主(2022-12-22):
心仪飞翼的F14很久了,一直怕自己驾驭不了,不敢尝试。

趁着飞翼搞活动买了个空舵,价格很实惠。然后换上了FMS 80内转涵道(2000kv),飞翼双80A10的电调组(外置BEC)。
这样改动过后动力强劲,唯一的问题用两颗5000(750g-780g)电池头太重了。尾部配置180g还有点头重。
就想着能不能让下面那块电池后移一下。
就对飞机做了如下改动:
将机头电池板取下,然后向下挖掉相应泡沫

挖掉后如图所示:

这里大概腾出1cm的深度
第二部是将机身突起的泡沫也挖掉,

挖掉这两块泡沫后,机头和机身就处于一个平面了。

第三步将电池板后移并,用胶水将其和机身机头都粘再一起

上面两张图就是前后对比。
由于有木板的作用不用担心机头和机身的链接强度。亲测比原来效果还好。
这样改动就为下面那块电池争取了1cm的空间就可以将电池塞到比较靠后的位置:

这就是电池的前后对比。
改造完成后基本可以做到上下两块电池处于一个位置。

后面这样测试了重心,不但去掉了机尾的配置,还有点头轻。下面那块电池还需要稍微前移一点点。
试飞后非常成功。

再来一个机背视角

网友:
这飞机挺贵的吧?

网友A:
F14有很强的灵活性,尤其是不同翼展的时候,几乎是不同的模型。飞手需要注意小翼展的转台的舵面的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4有很强的灵活性,尤其是不同翼展的时候,几乎是不同的模型。飞手需要注意小翼展的转台的舵面的灵活性。

100%舵量飞,还不错。收翼后是要灵活一点点。

网友(2023-06-29):
引用 楼主:
100%舵量飞,还不错。收翼后是要灵活一点点。

100%舵量?70%EXP?

楼主:
100%舵量,0%曲线。这个飞机不用设曲线呢。
曲线超过35%就很不和谐了,会有一个突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舵量,0%曲线。这个飞机不用设曲线呢。
曲线超过35%就很不和谐了,会有一个突变。

变翼成三角翼,你这个100%舵量一碰摇杆,不就成毒龙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翼成三角翼,你这个100%舵量一碰摇杆,不就成毒龙钻了啊

不会呀,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手上的动作要小一点。
可以用飞翼的80幻影练习一下。这个飞机你要是能用100舵量飞。
对于你来说就没有灵活的飞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手上的动作要小一点。
可以用飞翼的80幻影练习一下。这个飞机你要是能用10 ...

幻影2000 我飞过风范魔术板的,40舵量正好,大了肯定毒龙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幻影2000 我飞过风范魔术板的,40舵量正好,大了肯定毒龙钻

弄架飞翼的,练到100舵量都能控制自如,对于你来说就没有灵活的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