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天地飞7的k2开关

楼主(2022-12-22):
为啥天地飞7的k2开关本来是三段拨动,实际却只能用到其中半段控制通道,另外半段也不能设置,另外天地飞通道不能自定义呀,v1旋钮一直能控制6通道襟翼,怎么能把v1控制权关掉呢,k1第一个编程混控控制襟翼,但是碰一下旋钮襟翼就变位置,

其实我想把k2第一段设置为放下起落架,同时打开20度襟翼,k2第二段,起落架打开状态,45度襟翼。但是不能实现

网友:
看看说明书,或者直接问厂家,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款遥控器本人还是用了好长时间,现在已经不在身边了。
根据大概的记忆,自定义混控权限高于舵角设置,所以可以将旋钮通道的舵角设为0
不能自定义开关的起效位置,所以想给有些开关赋予更多功能就无法实现。

网友:
俺的K2设为襟副翼混控开关,V1就用于襟翼控制量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