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D打印机平台调平体会

楼主(2022-12-24):
今年3月头上买了PEI磁钢热床贴膜,平整度比软膜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也带来了粘结性降低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对平台一体调平整的一些想法。
对于一整盘的耗材,可以认为粗细从头到尾是一致的,那么接下来在对平台调平过程中同时可以对挤出量、挤出温度、热床温度进行调试。
现根据打印平台的大小,设计打印试样片,我的试样大小为30mm的方片,中间开了一根弧线一根折线的空槽,宽度0.6mm,试样厚度0.6mm,中间放上镂空数码,镂空数字的宽度大约也是0.6mm,同样的试样有5个,分布在平台的中心和四角。为了脱模时数字中心的小块一体,在数字上方加了个0.2mm的盖。

切片时又将裙边设置成20圈,这样打印过程和打印完,都能清楚地看见第1层的厚度了。

准备工作完成后,就可以开始做平台调平了。

首先,与传统方式一样,可以先拿一张纸,初步调试一下,使平台处于接近平整的状态。

打印开始后,在打印裙边时,就已经能够根据裙边颜色的差异,看出5个测试样处的厚薄是否均匀了,有了正确的显示后,可以人工干预停止打印,根据各点的厚薄调节平台的调节螺母,然后再次试打印,直到平台调平。
这里的经验是,用手去摸裙边的表面,粗糙度一样的话,就是已经调平了。打印层越薄的地方越粗糙,如果与底板粘不住并且条纹间有空隙则可能是间隙厚度间隙太大了。
设置上对第一层的设置要注意,我将第一层的厚度同样设置成0.2mm,线条宽度设置成0.4mm,没有加宽,线间重叠0.02mm。
第1层打印后如果表面已经光滑,5处试样厚薄基本一致,而且没有缝隙的话,可以认为平台已经调平了。
试样完整打印后,如果表面摸上去条纹感较重,可能是挤出量大了,减少挤出量试试。
如果平行挤出之间有缝隙,有可能是挤出量小了,增大些挤出量试试。如果缝隙出现在薄壁处,另一种可能是壁厚设置不合适,或者是壁厚及重叠设置要做调整。
试样打印完成后,翻转后应该可以清晰的看到弧线槽、折线槽和数字。下图还没达到理想状态。

如果出现下图中裙边右上角类似的白斑,那是因为打印层与底板脱离造成的,也许提高一点热床温度会得到改善或消除。

以上是我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经验浅薄,若有差错恭请指正。

网友A:
磁钢的平整度咋样,我用的柔性贴膜 存在局部凹凸不平 怎么调都很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钢的平整度咋样,我用的柔性贴膜 存在局部凹凸不平 怎么调都很尴尬

平整度还是得看你热床本身的平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钢的平整度咋样,我用的柔性贴膜 存在局部凹凸不平 怎么调都很尴尬

柔性没啥问题啊,我voron2.4机子,下面的大铝块热床贴上软磁贴后吸弹簧钢打印~用klicky探一次平台后,常温下270打印面积,z轴误差显示只有0.08,已经很够用了~还是和平台本身有关系,软磁贴没那么明显

网友:
pei板据说用砂纸打磨一下粘合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