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问下各位外国电机的100cc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24):
外国网上
电机
都是多少cc,比如100cc,9800w是多大拉力?

网友A:
应该是相当于100CC油机,可替代的意思吧。
在我看来这都是老思维的留毒。
在油机时代,除了一些特定应用,汽缸容量几乎说明了一切。
而现在电机大行其道,同样大小的电机其绕组不一样,输出就天差地别——高转低扭、低转高扭、不同电压不同配桨灵活多变,远远不是多少CC多少功率能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