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叫啥,买不到

楼主(2022-12-26):
伺服电机与行星减速箱连接套,名字不对,买不到

网友:
买不到配件的,就去找机床加工,这么小的零件加工费也不会太高

网友:
模型用的太小了,只有订做,越小价格越贵。你可用联轴器代替也行。

网友:
刚性联轴器

网友:
可以买个“平单键槽连接套”,然后自己开一个缝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自己车制一个算了

网友:
联轴器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