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frksy x-lite同时支持内置和外置天线的电路原理?

楼主(2022-12-26):
偶尔了解到frksy x-lite
遥控器
同时支持内置和外置天线,感觉非常方便。
电路小白也想把自己tx12改装一下,默认把天线内置,同时预留原来的天线插口,想提高射频信号时也能插外置天线。但我没有x-lite遥控,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实现,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是直接两根天线并联吗?还是有额外的电路设计?

网友A:
有天线切换电路的

网友B:
天线不能直接并联,2.4G天线频率很高改造两天线切换也困难。一般不这样改造,提高信号多采用加远程高频头的方法。

网友C:
有电路 而且系统是有内置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天线切换电路的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