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sz和朗宇m2怎么设定?新手小白请指导

楼主(2022-12-28):
以前是六月航空买的,他那设定好了,我直接拿回来,由于工作忙,就没动,一次都没飞,在家飞了模拟器,就丢那了,今天拿出来发现设置全没了,后来才知道我崽乱按,给恢复出厂设置了,请教各位,这个是不是还要像车一样,设定舵机一2的?

网友A:
去b站搜一下朗宇m2设置,教程很详细的,记得测试油门曲线和熄火开关一定要把大桨和尾桨拆下来,一定要拆!

网友B:
崽崽好好收拾一顿,这玩意乱动不得,搞不好连命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b站搜一下朗宇m2设置,教程很详细的,记得测试油门曲线和熄火开关一定要把大桨和尾桨拆下来,一定要拆!
...

拆下来了,好像很危险,那b站上是14,我的是18sz很不一样,昨天只调了一个陀螺仪,把他改成起落架,好像开关自稳,和3d有用了,油门曲线怎么设置,还有怠速一,怠速2啥意思??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崽崽好好收拾一顿,这玩意乱动不得,搞不好连命搭上

哪有详细的方法啊,

网友:
官网就有http://www.omphobby.com.cn/page76?article_id=61

网友:
官网有,不过是图文的

网友B:
b站搜c4教主过一遍基础知识,18sz设定云翼模型,小鱼飞飞机,模型老中医这几个up都有

网友B:
要是碰到16sz和iz的教程看就行,系统和18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碰到16sz和iz的教程看就行,系统和18一样

要是油门曲线如何设置,还有啥怠速一,怠速2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搜c4教主过一遍基础知识,18sz设定云翼模型,小鱼飞飞机,模型老中医这几个up都有

我按照云翼的设定了油门曲线,带速一,怠速2,但是和官网的不一样,官网视频是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b站搜一下朗宇m2设置,教程很详细的,记得测试油门曲线和熄火开关一定要把大桨和尾桨拆下来,一定要拆!
...

血的教训

网友C:
M2好 还是S2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云翼的设定了油门曲线,带速一,怠速2,但是和官网的不一样,官网视频是14

官网图文是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图文是18

18我看到了,您仔细看完,图片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两个不一样

网友B:
螺距曲线遥控默认就行,油门曲线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的,我一边普通模式(悬停用)是先从0到百分之25,然后一条平的直线,怠速1(温柔3d)百分之50的直线,怠速2(暴力3d)百分之75的直线,不过我不爱玩3d,都是改像真开怠速3飞

网友:
刚开始就设普通模式就够了,怠速一怠速二就是3D模式的高低转速油门螺距,飞熟悬停再弄吧,这里都需要炸个若干次了,不退坑再继续深入

网友:
直接3D直线就行定速起飞

网友D:
futaba系列的遥控设置逻辑都一样的,只是改成了中文界面,去百度搜下18sz的中文说明书,没汉化前都有的,futaba的中文说明书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每个功能的含义。提一句所谓的起落架开关只是通俗易懂,实际就是给这个通道分配一个开启关闭的开关并不是非要是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好 还是S2好

都就那样吧,两个差不多,看自己喜欢。

网友:
你这感觉很危险,大小桨拆了再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曲线遥控默认就行,油门曲线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的,我一边普通模式(悬停用)是先从0到百分之25,然后一 ...

嗯嗯,谢谢师傅,按照官网设置了下,后来飞模拟器,用的next花100多买的号,发现加密狗怎么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系列的遥控设置逻辑都一样的,只是改成了中文界面,去百度搜下18sz的中文说明书,没汉化前都有的,fu ...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
futaba的对简易模拟器不太行,换个无线加密狗试试

网友:
100的都next怎么搞的,求链接

网友:
之前futaba用简易模拟器还会坏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