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2-12-29):
有没有老哥试过把有副翼像无副翼那样全接在六轴陀螺仪上安装调试,手感是不是跟上了飞控一样稳

网友:
这取决于你那个无副翼旋翼头的精度了,我之前电动黑鹰有副翼机子试过用K8飞,晃动厉害,后来改了无副翼稳的一B昨天还试倒飞了,原因是有副翼旋翼头的横轴胶圈老化了虚位巨大,
另外一台ESKY450有副翼机子用单轴陀螺仪跟无副翼一样稳,旋翼头精度高,择日去倒飞

网友A:
我没试过,但前年在论坛翻过几篇相关帖子,有副翼用K8可以飞。但好像没有后续关于飞3D的相关帖子,而且用有副翼机上K8陀螺仪好像只是他们尝试尝鲜的一时兴趣,其实那时我也有象楼主一样的想法,因为那时刚复飞还没有无副翼机,有副翼450配件绝对白菜价!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你买了无副翼机后,根本就不想再去碰有副翼机了,亚拓有副翼450配件便宜但装调修太麻烦,常炸常修好像乐此不疲?!!实际情况是我用无副翼机在后面的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飞900+起落根本没炸过机,那请问我还会去碰有副翼机嘛?所有时间都用来飞行不更好么。

网友: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不好飞,无副翼陀螺仪是模拟副翼,靠123号舵机共同动作来维持机身的原始状态,有副翼是依靠副翼的陀螺效应机械的提供反矩,两种效果不是简单耦合。所以,死了这条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但前年在论坛翻过几篇相关帖子,有副翼用K8可以飞。但好像没有后续关于飞3D的相关帖子,而且用有 ...

单纯折腾着玩,我玩航模乐趣就在于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纯折腾着玩,我玩航模乐趣就在于折腾

接线就不说了,K8里面把十字盘感度调到最低,试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就不说了,K8里面把十字盘感度调到最低,试飞。

现在不是不想飞有副翼,而是已经找不到独立的8通接收机了,都是SBUS+K8了要不就是单独的陀螺仪一体化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不想飞有副翼,而是已经找不到独立的8通接收机了,都是SBUS+K8了要不就是单独的陀螺仪一体化接收 ...

的确有难度,但还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折腾着玩,我玩航模乐趣就在于折腾

我之前也是这种想法,为了折腾而折腾,最近被小油机彻底搞到不想搞,买个油都心累,花大钱也不能买到合格的油,买个油都一大堆坑,这还让人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不想飞有副翼,而是已经找不到独立的8通接收机了,都是SBUS+K8了要不就是单独的陀螺仪一体化接收 ...

标准接收不是一大堆,不用上面的sbus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试试,试完了,有副翼接K8的尾舵一个通道就好了,K8当锁尾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