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射多旋翼2

楼主(2022-12-29):
刚刚把打印的零件收到货,迫不及待的打开检查,零件精度还可以比较精细,刷新了我对3d打印的认知。

这个是机臂折叠件的装配成品,看起来想不想一个小人哈哈哈

gps罩,外壳,机臂,折叠件总成。

gps盖,最上面的一层。

中心板子,二层板子,分两层板子,一层板子和二层板子。

这个是弹簧,折叠件用的里面,需要根据弹簧的硬度进行自己调节。

机臂的过线孔,因为是弹射的所以要隐藏线路,不能在弹射过程影响到线路。

外壳一个,2mm有些薄,不如3mm.

飞控,看一下这是什么飞控。

一层板子有些变形,要换成碳板的,后面做成cnc的,

安装百分之80了。

电机还没有安装,出现了一些问题。

ok ok ,安装完成,俯视图为直径80mm的发射筒,发射前为待命状态,飞控可以在90-10度直接任意角度发射的时候解锁 。

今天就先到这里,有时间进行下面的组装。

网友A:
期待期待,这是多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期待,这是多轴吧!

巡飞弹

网友B(2023-08-27):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
这个好玩

楼主(2023-11-08):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可以吗?

您好可以,您添加我好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