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镗床

楼主(2022-12-29):
利用废旧材料做个小的镗床,做好后要求能,有以下功能,车,铣,镗,钻孔,配合附件可以铣齿轮,圆弧,蜗杆,蜗轮,凸轮。我就大概的发些图吧。

楼主:
立柱下面的滑台

楼主:
得空在弄镗头走刀,和平旋盘,

网友A:
高手,大手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大手笔

还差很多,镗头配重油路没整,润滑油路也没整,镗头走刀也没安装。摇篮附件也没弄。现在立柱和工作台就是3颗螺丝连接着有一边还没固定,只是占时铣着玩而已。天气冷多,放着先得空了整一点,不断更新

楼主:
补图这块是立柱的承载导轨,因为立柱本身太重,单燕尾导轨滑不动,所以做一块大的下去。

网友:
嘎嘎一顿铲

网友:
厉害,是巴铁的作风

网友:
力挺手工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图这块是立柱的承载导轨,因为立柱本身太重,单燕尾导轨滑不动,所以做一块大的下去。

用马刀锯改个电动刮刀,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图这块是立柱的承载导轨,因为立柱本身太重,单燕尾导轨滑不动,所以做一块大的下去。

龙总离我太远,不然周末去你那里打工兼蹭大床用

网友A:
这个L型立柱挺复杂,中间升降丝杆,一边燕尾槽导轨,一边直线滑块导轨,机头过重,为安装机头才做的这种L型立柱,这种想法一般人想不到,乍一看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型立柱挺复杂,中间升降丝杆,一边燕尾槽导轨,一边直线滑块导轨,机头过重,为安装机头才做的这种L型 ...

有平衡油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马刀锯改个电动刮刀,效率更高

这个手工刮也一样的,电动的那种不单要往复还得有一个左右摆动机构,而且要同步才得,排花时要转速慢的

网友C:
土法上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法上马啊

主要没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工刮也一样的,电动的那种不单要往复还得有一个左右摆动机构,而且要同步才得,排花时要转速慢的

铲精度往复运动就可以,铲花才要左右摆动。

两者都能实现那种专用的太贵了,4000多一把

楼主:
嗯是那么回事

网友(2023-02-09):
恭喜,已经进入实用了

网友D:
立柱的板子好簿,灌水泥沙浆后,用起来振动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的板子好簿,灌水泥沙浆后,用起来振动大不?

肯定不震啊。振动还做来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的板子好簿,灌水泥沙浆后,用起来振动大不?

快手里有视频,你得空去看看。搜土镗床应该搜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手里有视频,你得空去看看。搜土镗床应该搜得到

好!谢谢你啊!

网友E:
是工作间还是废弃废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工作间还是废弃废品场

我这个是垃圾堆

网友:
牛人 啊,最好每张图加上讲解就是教材了,配重油缸安装角度有啥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