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用5块7毛轻松地修好了块电调】

楼主(2022-12-30):
【[超低成本]用5块7毛轻松地修好了块电调】

网友A:
只要看到烧毁就能换,有的看不到哪里烧了关键是看不到哪儿烧的最头疼

网友:
有些烧毁看不到印丝的,有些损坏没痕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看到烧毁就能换,有的看不到哪里烧了关键是看不到哪儿烧的最头疼

再次上电,轻轻转电机,他会继续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看到烧毁就能换,有的看不到哪里烧了关键是看不到哪儿烧的最头疼

能看到烧毁的,实际上反而不好修,因为看到烧毁的,说明烧的严重,经常会导致板子铜皮烧坏,另外,能看到烧坏的位置,经常不是故障的原因,而是结果,故障可能出在其它位置,比如MOS管烧毁,经常是因为MOS的G极连接的控制电阻故障导致,这时候只更换MOS管,结果就是接电机后,电机一转就接着烧,更糟的情况是会烧电机。所以要想真正修好,不是以能不能看到烧毁,而是要按电路原理仔细检查每个元件和线路,保证每部分都正常才可以。

网友C:
我之前插反了一个电调,一阵火花。到其他论坛找答案,说换个电容就正常了,按着换。

结果,再来一阵焦味,直接掉。

电调烧过,修好也过不了 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插反了一个电调,一阵火花。到其他论坛找答案,说换个电容就正常了,按着换。

结果,再来一阵焦味, ...

修好过不了心理,是因为许多所谓的修好,实际并没有修好,经历几次怕了而已。

网友D:
修好了也不敢飞 万一砸人上 或者 直接丢了 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也不敢飞 万一砸人上 或者 直接丢了 亏大了

我一般测试个好几个起落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烧毁的,实际上反而不好修,因为看到烧毁的,说明烧的严重,经常会导致板子铜皮烧坏,另外,能看到 ...

学习了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烧毁的,实际上反而不好修,因为看到烧毁的,说明烧的严重,经常会导致板子铜皮烧坏,另外,能看到 ...

确实,控制MOS管g极的电阻坏了如果没更换电阻 只更换MOS管 结果就是推油门MOS管直接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