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好时光

楼主(2023-01-02):
年前回家翻出三台年代久远的飞机
花了一晚上时间搞定OpenTX设定今出去施肥了一下
差点忘了这飞机有随机癫痫的毛病,超级酸爽

网友A:
呦,驰远这么完整的机子很少见了哈哈

网友B:
我的977,你也是小老机器了,油直已经改为静态了哈哈哈

网友C:
hcp100S我也还有三台整机,两台控,但由于原装控手感不好一直没怎么飞,在车上漂泊了两年,前几天我好像拿回家放着了,我飞这机的时候还不会倒飞,有一台被我白白炸了多次,原来有一台是带地平线卫星接收的,可以用地平线的控飞,由于前段时间买了个IX12又想起这个机子了,但地平线接收的线被我剪断别的用途了,那个卫星接收也不知道放哪了,就没飞了,还是飞K120,其实K120手感更好,HCP100S我还有大把配件,本来想批量改MCPX BL的主板飞的,机子太多弄不过来,我想开发共享航模PPT,微型机超过上两百台各种各样的,小鸡450/380也有二十几台了,小油机6台,700四台,数目一直在增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你也是小老机器了,油直已经改为静态了哈哈哈

油直只剩全球鹰的发动机好买了,看来得再屯十台发动机

网友:
因为新浪博客的问题,大部分都看不到了,不知道老金作者自己能看到吗?如果老金能看到,那么博客里的关于k110的内容能复制出来发个帖吗?伟力k110的问题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呦,驰远这么完整的机子很少见了哈哈

这个机子还有K120,M1的电池都是这两种机子的救星,又轻又暴力而且都刚好能装上电池仓,我那台HCP100S本来想用地平线IX12飞几下,谁知地平线卫星连接线被我剪断他用了找不到,淘宝一搜索,一根线卖90,妈呀,以前一个卫星接收才40,现在一根线都90,,,,地平线的卫星接收现在是彻底没卖了,看来我屯货是对的,这些东西都会慢慢随着我们这辈人老去而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呦,驰远这么完整的机子很少见了哈哈

而且是三台……就是配件怎么也找不到,估计塞哪个角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p100S我也还有三台整机,两台控,但由于原装控手感不好一直没怎么飞,在车上漂泊了两年,前几天我好像拿 ...

这个用多协议控直接飞就好,没有延迟,尾巴问题也基本能够解决

网友D:
好机,,,我现在还有一台落灰版本+一大盒子的配件  哈哈

这机除了尾巴有那么一小丢丢的延迟以外,动力,耐炸方面也算当年的神机啦一几年那会这机首发时候    看特帅呆王子  飞的 很帅   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机,,,我现在还有一台落灰版本+一大盒子的配件  哈哈

这机除了尾巴有那么一小丢丢的延迟以外,动 ...

我以为我屯的配件够多了,比起丛大师,那是小毛见大毛
丛大师想必是第一批飞这机的,我是后来才买的算不上真正的使用者。这机只需要更换M 1的电池换个电调电源插头就很好,这个级别里面最暴力的机子

网友C:
这机前年主马达流到二手市场了我屯了100个,可惜没有尾马达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我屯的配件够多了,比起丛大师,那是小毛见大毛
丛大师想必是第一批飞这机的,我是后来才买的算不 ...

老哥  过年好。。。另外叫我  肥仔 /小丛都可以的  哈哈。。。我也是 首发时候买的。。这飞机  当年小机中的战斗机。。也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前年主马达流到二手市场了我屯了100个,可惜没有尾马达流出来

记得最容易坏的就是主齿盘,但好在和HCP100通用,所以很便宜。事实上这个飞机很多配件和HCP100是通用的。估计现在卖的商家不多了。

网友:
想当年还在高考,整天就想着考完是买977,还是hcp100s。最后买了977。 后来977主板坏了,就尘封了。结果现在伟力又出了XK110,直接换了110的主板,复活,配件全都兼容

网友E(2023-02-17):
引用 网友C:
hcp100S我也还有三台整机,两台控,但由于原装控手感不好一直没怎么飞,在车上漂泊了两年,前几天我好像拿 ...

楼主这么多微型机卖不卖呀,想收藏一些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多微型机卖不卖呀,想收藏一些小机

还没到卖的时候,现在这些搞不过满地的新出双无刷小鸡鸡,卖了也没啥利润,没啥好卖的,我不做赔本生意。做慈善吧,我不够格130X工程、K120工程、K110工程,每样都有100多台,舵机几千个,小无刷马达几万个,小无刷电调几千个

再放十年回头看看,我玩航模都是细水长流的,十五年前飞4通单桨,前两年才学会6通倒飞,说不定你看见我会自旋翻得时候已经2030年了,现在玩发动机去了,没空搭理这些小鸡鸡了。再封存10年看看,反正也放不坏

网友(2023-06-04):
我也有一台,好像还是第一批?这玩意又重又猛,不适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机,,,我现在还有一台落灰版本+一大盒子的配件  哈哈

这机除了尾巴有那么一小丢丢的延迟以外,动 ...

丛总还活跃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cp100S我也还有三台整机,两台控,但由于原装控手感不好一直没怎么飞,在车上漂泊了两年,前几天我好像拿 ...

大把的HCP100S的配件    舵机出我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