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全功能模型遥控器

楼主(2023-01-02):
好久没上论坛了,上论坛也从来都只潜水,不发言。今天我在51的帐号可以发贴了,试着发一贴。
本人一直喜欢玩模型,奈何功能多的遥控器价格太贵,价格能接受的,感觉功能又弱了点,就萌生了发挥自己爱好,设计制作一款多功能遥控器的想法,说干就干。
先淘外壳,外壳是DIY的难点!感谢淘宝,让我找到了这款感觉还行的外壳!

    挑中的外壳,看着还行

技术选型:
挑来挑去,还是选择比较熟悉的STC系列单片机+NRF24L01P模块+LCD12864的组合吧。STC单片机虽然只有8位,但个人比较熟悉,产品代码可控度高,模型控制也没有太复杂的计算,只要任务优化得到位,完全可以胜任,试试吧。
电路板设计
虽然是DIY,为了产品的性能,仍然自己设计,请淘定打样加工吧。模型电路不复杂,就直接采用轻量的电路板画图了,直接画板图,就不画原理图了(原理图在大脑里)。
遥控器PCB双面图

遥控器PCB正面图

遥控器PCB反面图

接收机电路图如下:
为了玩超轻手抛机,接收机设计得非常小,同时还集成了飞控芯片和双路有刷电调驱动,不知道能不能制作成功,先画图吧!
接收板PCB双面图

接收板PCB正面图

接收板PCB反面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接收机尺寸仅4CM X 1.7CM
程序设计思路
受性能限制,STC12LE5A系列单位机没有操作系统,只能用于一些简单的任务处理,但我就是要突破其性能瓶颈,在STC12LE5A单片机上运行多个任务,将其性能发挥到极致,做一款功能健全的遥控器。
多任务设计思路:抛弃RTOS等系统(采用定时器中断调度任务,性能开销大,而且任务运行时序保障难),通过设置几个定时器,把任务做成函数,在主程序中直接调度。(未来我会写一篇轻量型单片机多任务开发思路)
任务模块设计:
至少要具备这几些模块吧,慢慢开发!

先加工电路板吧!
后续再更新。

网友:
太硬核了

网友:
萝莉三代?

网友A:
STC可以的,我比较喜欢STC15W\STC8,内部时钟比较准可以省掉外部晶振,官网有开源飞控.

网友:
牛人,我就喜欢这样的,可是我自己不会

网友:
硬,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可以的,我比较喜欢STC15W\STC8,内部时钟比较准可以省掉外部晶振,官网有开源飞控.

官网好像都是四轴的飞控

网友B:
能不能搞个潜艇的有线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搞个潜艇的有线遥控?

拖很长的线吗?还是天线浮出水现。

网友:
最近我也想要自制个控,现在看的是萝莉3,4

网友:
喜欢折腾是好事,有时候你发现其实你要的不一定是某个东西,那是借口,实际上你要的就是折腾起来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网友(2023-09-29):
罗丽控?还是自编程? 厉害!

网友(2024-04-01):
牛的大神,会修JR遥控器吗

网友:
我也在自编程做

网友C(2024-05-06):
过了一年多了,遥控做的咋样了,我也准备自己做遥控呢,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2024-10-13):
难得,这个年代了还从零开始手搓遥控器,包括源代码,好奇如果只是成本考虑,为何不直接复刻一个openTX或者deviation之类的控,自己做板子买器件,烧录成熟的软件(当然也可以自己修改),我之前看过deviation和openTX的代码,感觉自己从零写一个,不太可能做到他们的高度,看了他们的代码,打开了很多思路,他们的代码效率也很高。
我也曾经从0开始做过很多东西,后来回想,享受了制作过程,但是对于真正提高性能的领域缺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了一年多了,遥控做的咋样了,我也准备自己做遥控呢,能不能借鉴一下

我建议DIY开源遥控器,不要从0开始,openTX和deviation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自己咸鱼收一个坏的控(主要用壳子和摇杆、电位器啥的),自己买器件DIY控制板,然后自己学习编译和刷血遥控固件,有能力的可以自己修改代码,这样能得到一个功能强大、灵活性高的控,而且还可以学习电路、编程知识,从0手搓硬件很容易,但要写出openTX和deviation那样成熟可靠功能丰富的代码,还是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