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笛子和箫用的车、钻床

楼主(2023-01-03):
搬运自己贴子
这是之前帮朋友做的一台深孔车、钻床。
叫车床有些勉强,主要是为了笛子和箫等长管钻孔修整。

需要在最长60cm左右的竹子或木管内部打有锥度的孔,
原料一般为竹子,很长且不规则,打内孔然后搞成锥度很难。
手动效率很低,但一般的小车床有没法加工,所以做了这个。
由于成本不能太高,所以大部分都是用以前多年存下来的零件拼出来的,所有皮带轮、尾座铁板啥的,都是自己车铣,能干绝不买。
论坛太冷清了,做好当拿来晒晒,
现在还坚持在论坛里的都是老师傅,一些具体制作过程就不班门弄那个斧了,直接干货要点,供参考。
首先完成图:
配置考虑:
1、主轴选择
考虑需求和成本,采用内径50外径65的无缝钢管车制,配内径60外径80的轴承,也只有这个尺寸才能配到便宜的轴承座。
最大可以夹持45mm左右直径,长650mm以内的木头、竹子。
用了四组16颗M8螺丝夹持,每组类似四爪单动卡盘,
这样不规则的竹子也能尽量调到中心,为不损伤夹持料,用了聚氨酯胶头螺栓。
后来做了个er转夹头,可换装各类卡盘,下面有照片。

2、副轴
  因为主需求是钻孔,主轴不能太快,所以加了副轴变速。既然加了就不能浪费,所以副轴用了er杆,最大夹持6mm柄,可以通用电磨、台磨机的所有锯切、磨、抛光头。
转速可调,电机220v两极的,搭配个220v调速器可无极变速。
3、床身及轨道
床身是国标12槽钢,厚实够用。安装平面用大板锉拉了一遍,平面度还行。轨道下用免焊胶填充,就不用磨平了。
轨道是一条线轨加一条方轨,兼顾精度和强度。线轨闲鱼来的,很便宜,但是精度一般,安装时用平尺校准,过程没拍。
方轨就是键条铁,这玩意更谈不上精度,就是便宜量大,并且非常结实。
以线轨为基础,安装方轨,然后先上板锉,再用装砂纸、非常费时、磨的是耐心。
一个干活,过程没拍。
4、尾顶
预算有限,做了固定尾顶,手轮丝杠进给。
加了个车刀座,可以加工小尺寸铁件、铜件。
5、过程
照片比较少
(1)床身轨道安装。
(2)车床头安装调整,放置打表好。为了避免焊接变形过大,先用免焊胶(照片里灰色的)固定,然后焊接。
焊接后再次打表,修磨底座消除变形影响,调整主轴和轨道平行度至4丝以内,钻竹子用的,精度是够了。
底脚免焊胶填充空隙,打定位锥孔,以后换主轴时,可以快速定位。
关于免焊胶使用小经验:硬化后够硬,强度不低于铸铁,但也同样比较脆,完全代替电焊是不行的。但是用于焊接前固定,基面找平还是不错的,高温时会软化,所以不用担心以后拆不下来。
(3)自宫孔,安装er接头。再自宫出锥头,以此为标准,调整尾顶。虽然就用了普通的深沟球轴承,但自宫时,铁屑刷刷下来,以后车个铁棒没问题。
(4)尾顶对中,装夹检验棒打表,调整高度和平行度。这个很麻烦,反复铣尾顶底面,每次铣之前都要装夹打表。图中表吸在下面那个位置,是因为要拍照,实际是在轨道上打得。

尾顶先用强磁吸住,调好以后仍然免焊胶固定,但是不敢再焊接了,肯定变形,所以从底面反向打了M8螺丝固定
完成图,尾顶轴是莫氏加长套,内孔是MT2

   全部完工找根木方试车实操
   先切四方,再用刨子略微倒角,用另一个车床粗加工圆棒。
   这个车床是以前做的,有发过贴。加工长度长,刀架啥的用了顺手,但是打不了内孔。
    就是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了。
   太长了,65cm,只能两端打深孔。画十字线,装夹定位,需调整两次。
每次首尾调好后,再逐个紧固中间的螺丝。
然后用450mm长钻头两端开通孔,这个忘记拍了。
开好通孔后,再回修外圆抛光。
成品木纹很漂亮

另外再发几张实际使用照片

打表找正,修正箫头部那一节。

车削几个成品和半成品箫的局部细节,这个是木头的,做成竹节效果

尾部调整重新抛光

几个成品和半成品箫。

网友:
我这个木工盲看,做的也很棒。

网友:
致敬手艺人!~~~

网友:
楼主的手艺挺好的

网友:
很给力!顶格加分鼓励!

像楼主这样的真可以称得上能工巧匠,收藏,有时间了仿一个。

网友:
有创意,为楼主点赞。

网友:
这车床看似不刚强,却能下铁,真历害了

网友A:
请教一下,导轨为啥用键条铁做呢咋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导轨为啥用键条铁做呢咋固定?

请教不敢,交流一下吧
固定限位靠的是旁边的滑轨,以及t型丝杠,
用键条铁主要是便宜,只是起个支撑作用。

就像车床轨道,山轨负责定位,平轨就是个支撑作用。

网友(2023-10-24):
动手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