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高清接收问题

楼主(2023-01-03):
蜗牛不是出了个外挂高清接收嘛,说是有HDMI的都能用,有老哥试过用这种线转接到手机平板上吗?请问这么搞能用吗?能用的话大概延迟多少。(我玩直升机FPV真心不敢用眼镜,不然早就入大疆了)

网友:
近距离延迟半秒钟左右,勉强可以接受,话说用直升机做fpv 真的是不能理解

楼主:
以前想去陆航开直19,奈何飞行员标死活都打不到,拿航模改个像真直19加fpv爽一爽

网友:
我不建议用手机之类的当显示器,延时高是一方面,链接可靠性是更重要的,在出现晃动的时候很容易断连。可以用一个低延迟的7寸HDMI屏当显示器。

网友:
还是雪花屏靠谱一点点,这个延迟还是比较大的感觉

网友A:
蜗牛眼镜直接输出到这个采集卡用不了,实测,要想用也可以,还要再买一个HDMI盒子,眼镜输入盒子,盒子有HDMI输出到这个采集卡,再接手机就可以出面,也就说中间还多了一个盒子才可以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牛眼镜直接输出到这个采集卡用不了,实测,要想用也可以,还要再买一个HDMI盒子,眼镜输入盒子,盒子有HD ...

实测可以用,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这款采集卡,延时近距离都有170ms

网友:
直机fpv不难啊

网友B:
降落要练,其他和穿越机没区别。建议一开始用滑降。熟练了再定点降落。10年前就用肥鲨眼镜飞450fpv来着,有参照物各种3d动作也能飞。建议goggles 2  ,O3提升太大,不是蜗牛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要练,其他和穿越机没区别。建议一开始用滑降。熟练了再定点降落。10年前就用肥鲨眼镜飞450fpv来着,有 ...

除非大疆能直接用屏幕,不然打死我都不用大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非大疆能直接用屏幕,不然打死我都不用大疆

goggles 2 本来可以直接输出高清画面到手机啊。 一开始不熟练可以接一个ipad飞。熟练悬停定点降落了再带眼镜。
其实练直升机fpv最好的是微软飞行模拟 ,可以座舱视角定点降落迪拜帆船酒店停机坪的H上 基本也没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ggles 2 本来可以直接输出高清画面到手机啊。 一开始不熟练可以接一个ipad飞。熟练悬停定点降落了再带 ...

大疆那一套太贵了,而且眼镜这东西我碰都不想碰。坚定的屏幕党。除非大疆出蜗牛一样的接收模块,不然打死不入

网友C:
多去室外飞两次你就知道眼镜的好了。阳光亮一点屏幕啥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去室外飞两次你就知道眼镜的好了。阳光亮一点屏幕啥都看不到

已经决定用富威德的屏幕了,那玩意户外清楚的很

网友(2023-02-02):
我测试过,能直连输入的屏幕肯定延迟最低,但也要高于眼镜直接接收,而且延迟不太稳定有时会增加,给电脑和手机都需要有采集卡,我的手机可能比较差或者是那个usb摄像头软件确实太老了,延迟很高所以没法用,电脑这边延迟用来稳定飞飞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oggles 2 本来可以直接输出高清画面到手机啊。 一开始不熟练可以接一个ipad飞。熟练悬停定点降落了再带 ...

非常赞同此说法,正因为微软模拟飞行让我轻松走入航模世界,想玩2020 VR,但机器少一个好显卡,再看看40系显卡行情走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常赞同此说法,正因为微软模拟飞行让我轻松走入航模世界,想玩2020 VR,但机器少一个好显卡,再看看 ...

VR 玩微软飞行模拟真的吃显卡,我是2080Ti,也就勉强玩玩,按钮上的字是糊的,得往前凑着看。 但是体验真的很好,降落挑战之类的感觉开了外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 玩微软飞行模拟真的吃显卡,我是2080Ti,也就勉强玩玩,按钮上的字是糊的,得往前凑着看。 但是体验真 ...

恩,特别想长期玩这个游戏,经反复调查并与4080性能价格对比目前要想VR效果好就得入4090显卡配至少HP G2眼镜才好,今晚4090公版抽签没中,人数从原来3W++人预约到抽签前瞬间飙到6W++人,1.3W的显卡这种抢法我也是服了。

网友(2023-04-20):
何必折腾采集卡呢?现在不是有便携屏幕么?